最近开始学PROE ,遇到一些问题

楼主(2011-10-28):
大家好 ,最近开始学PROE  ,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 我画的三维图,销钉连接 ,运动分析后,加了电动机后 ,

问题在于:
我想它运动到什么位子就运到到什么位子,又可以转回来 ,但是我不会画 ,请问怎么画 啊

网友A:
你这个最好用骨架或角度装配。

网友:
最近也在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最好用骨架或角度装配。

可以截个图给我看看嘛  ,谢谢了

网友:
来顶一下   都是才开始学的!!!

楼主:
是用 圆柱  和槽 才可以弄得

网友:
运动分析一般不用PROE的,你主要先把建模装配学好!运动分析以后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