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修复此轴?

楼主(2011-10-28):
此轴是制作HF的反应轴,外端3mm厚的是哈氏合金,里面是一般的16Mn调质轴。
现在由于外面合金层焊缝裂开,漏了HF进里面去,把里面的16Mn轴腐蚀了,而且非常严重,大概轴最薄的地方只有40mm厚了
,担心其会承受不住因搅拌带来的扭矩力。
现在因为工期问题,不能整体制作轴。想用最简单的修复方法,把轴修复,保证其强度.最好是不拆卸,就现场修理了,各位大神有神马好办法,指导下。
堆焊方法考虑过,考虑到拉应力会让轴变形,所以放弃了。各位大神有什么好方法吗?
下面是我大概勾的草图,麻烦大家参详下!

网友:
占个地方 唏嘘   诸多不懂

网友:
焊缝裂了开难道主轴现在没有变形吗?你现在才发现如果变形估计早变了。不能焊接,不能拆,用别的易加工材料补可以不,裂开的那个地方是什么位置呀,有没有和别的工件接触呀。你说担心受力变形,可以先算算能不能承载你说得力呀,能的话补补防止继续腐蚀不就可以了呀。

网友(点评):
焊缝裂开原因现在也没分析出来,2次都在同一处裂开的。腐蚀的地方在轴400左右处,轴总长约3000! 腐蚀处正对加料孔。(料的成分为各种酸)

网友:
看裂纹是多大了,还看受力的走向,假如还有一半没有裂,用一种航空技术有办法处理,但寿命有限,

看人家玩过,大概介绍一下,米国有一种金属粘接固化胶,是压敏的,先要用压力渗的办法把裂口清洗干净,再用溶剂清洗残留的清洗剂,再加压渗入粘接剂,轴向施加高压,固化一定时间就可以了,

阿拉提供给人家工装,处理方式,但胶这个东西,阿拉不确定知道规格,是人家的,也没有告诉阿拉,只是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世界稀奇古怪的东西很多,你找一下这个胶,假如有,还有救

网友(点评):
一开始考虑用金属填充物填充,但技术人员说那种填充材料使用温度不能超过150℃。因为填充过后还要焊接合金复合层,因为怕焊接产生的高温对填充物有不好的影响,所以暂时搁置这一方法。

网友:
用废旧的柴油机活塞环看能不能焊接上去用!

网友(点评):
废柴油活塞坏是什么形状呢,没见过。

网友:
阿拉很佩服楼上的阿拉

网友(点评):
神人辈出。

楼主:
更新了下图片,麻烦大家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直接用你说的哈氏合金焊吧。别的都不靠谱

网友(点评):
嗯,谢谢了,总公司焊接工程师和你说的一样!

网友A:
用废旧的柴油机活塞环看能不能焊接上去用!同意此点

网友(点评):
如果磨痕径向尺寸不超过10毫米,可行

网友:
都腐蚀成这样了还能不换也是奇迹了

网友:
还是质量要紧,没有质量交了货,把声誉搞坏了。

网友:
最好还是重做
治标还要治本

网友:
都锈成这样还不拆不换

楼主:
重新制作轴的周期太长了,耽搁不起啊,连续生产作业,停产1小时都是好几万。。
想得是先将就这根轴修复下,坚持用到新轴做起,这样就少耽误些时间了

网友:
废了吧,还没有神马有机胶能代替结构钢的强度。
况且就算能粘,高强度胶对连接面清洁要求非常严格的,很多还需要压力效果才好。

下次看看能不能把16Mn换成好点的不锈钢(传热差了点)。

还有个建议就是,如果只有一处破损,可以从那个地方锯了,用新方法连接,反正不能直接焊了

网友(点评):
嗯,最后个建议值得一试!,谢谢了

网友:
这个技术咱不懂,看看学习了

网友:
肯定还是要焊接的 只是焊的多少的问题,可以把腐蚀的那块两个侧面打磨成平面, 然后做两个小半圆焊接到两个侧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圆柱,然后外面再用你们的哈氏合金,焊接时注意把轴和修补件加热,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形。再有一种方法就是把腐蚀部分车成40的圆,然后做个轴套,内径40,外径和轴直径一样,然后把轴套从中剖开,套在40的圆上,然后用螺栓连接上,外面再加合金层。

网友(点评):
嗯,你这个办法也值得考虑!谢谢了!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如果轴没有裂纹,把腐蚀的部分打磨光后,试试激光熔覆来修复,最后再补敷上上哈氏合金粉。

楼主:
确定了修复方案后我会给大家说的,谢谢了

网友:
支持冷水黄金大侠的做法!直接锯了,两边做上螺纹,用螺纹连接套连接,焊死,再补上哈氏合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废旧的柴油机活塞环看能不能焊接上去用!同意此点

焊个屁, 人家说了, 不焊不拆,

网友:
怎么不试试激光熔覆!专门修轴的!

网友:
还是要焊,把腐蚀的部分填满后,焊上哈氏合金,轴如果弯的话可以加外力火焰矫正,找个有经验的老师傅,应该可以达到要求,你的轴的直线度应该要求不是太严格。

网友:
这么办咋样?图中阴影部分表示接在中间的部分可以是实芯的。如果是管状那你就要计算强度啦!

楼主:
1  腐蚀处的打磨、清理    先用碳刨将腐蚀处的哈氏合金包覆层去除,并将所刨下的哈氏合金叶片保管好备用。清洗、清理轴上的腐蚀残留物,用钢丝砂轮打磨缺口处至呈现出金属本色,为下一步填充金属物做准备。
2  填充金属物         用填充物将轴腐蚀处的缺口填满。
3  清理、打磨    清理、打磨填充物,使填充处材料不得高于原母材尺寸,且将填充物打磨圆滑。
4  焊接   按所需包裹处尺寸下哈氏合金料,成形,并将第一块哈氏合金包裹住经填充过的16Mn轴,按焊接工艺对纵、环焊缝进行焊接。
5  打磨   打磨焊缝。
6  焊接质量检查   对所有纵环焊缝按JB/T4730-2005,PT,100%探伤,I级合格。
7  焊接   第二块哈氏合金下料,成形,包裹在第一块哈氏合金上面,使两块哈氏合金的纵焊缝错开90度,再按焊接工艺对纵、环焊缝进行焊接。
8  打磨   打磨焊缝。
9  焊接质量检查   焊缝外观:焊接波纹应平整并与母材圆滑过渡,焊缝成形良好;对所有纵环焊缝进行无损检测:按JB/T4730-2005,PT,100%探伤,I级合格;
10  叶片组焊  按原螺旋旋转方向和尺寸进行组合并按焊接工艺施焊。
11无损检测:对所有螺旋叶片焊缝进行无损检测,按JB/T4730-2005,PT,100%探伤,I级合格。

初步修复方案确定了,大家参详下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
焊接修复肯定有变形,不拆下来很难!

网友:
对于材质不是很懂,看到有用粘合剂的,感觉长了不少见识。很弱智的补充一个机械连接的方法,仅限于理论上的,将腐蚀的那一部分加工掉(车去或其他方法)然后再两部分的接头处车锥孔,用锥度连接,再加点锁死装置什么的。请大家批评

网友:
感觉再用焊接不太合适了吧,有变形的可能不说,总感觉不太保险了。

网友:
学习了,社区的神人还是蛮多的

网友:
路过,看热闹了!!看来大家都是比较务实的哦!

网友:
长见识了,回去查查哈氏合金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点评):
钨的镍-铬-钼合金,万能的抗腐蚀合金。能耐最强酸HF,就是太贵了!

楼主:
大家还在关注啊,呵呵,谢谢了,轴在修复中,等完工了,无论成败都告诉大家哈

网友:
金属修复感觉不可靠,还是拆下来修复好些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