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有事求教

楼主(2011-10-28):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事请教,二工件,内圆是202。图纸要求是按内圆尺寸,钻12个24的孔。孔之间中心距是295。我要加工中心帮忙算出来相邻二个孔的直线距离,再用画规画出来圆来,前面那一个还好,但到后面那一个画有30.40丝的差距。有人说画个六等分应该更好一点,我搞不懂如何去分呢?或者各位大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谢谢。

网友:
贴图上来,,没明白你什么意思??

网友:
也是不明白,尺寸标错了吗?

网友:
用数字显示的炮塔铣圆周分度打孔,位置精度高。

网友:
楼主,可以在CAD里面把图画出来呀,这样不就知道尺寸了吗?我们都是这样算的,比较快的算法。

网友:
使用CAXA,  再分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