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弯管

楼主(2011-10-28):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892248/QQ/WinTemp/RichOle/`5_KCQB[H7Q3`Q@_3$HG426.jpg
25*25*1.5的方管Q235材料,弯90度。用弯管机弯,该怎样设计弯模才能使平面平,内外壁不内凹。
产量比较大,弯了一个试了一下,内外壁内凹,平面凸起。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892248/QQ/WinTemp/RichOle/`5_KCQB[H7Q3`Q@_3$HG426.jpg

楼主:
怎么图片发送不了啊,R127。

网友:
可也参考装修的时候,塑料管折弯,在管里面塞弹簧,同时两侧也要压紧,防止变形。个人愚见

网友:
上防皱板,上芯轴,上助推。

网友A:
做个蛇形芯棒吧。绝对好使。我们厂子做弯管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蛇形芯棒吧。绝对好使。我们厂子做弯管机的

蛇形芯棒是什么样的,我们的产品从上口到弯的地方有600多的。

网友:
对于方管弯曲,截面变形较复杂,欲想达到弯曲处仍为方形,除加柔性心轴外,还应加热,

网友:
这个厚度 加个芯棒完事

网友:
        你这种管弯曲(r=125,25*25*1.5),应该没问题。
在方管内应该放置方形芯轴(22.7*22.7).在芯轴前端修出r=136.35mm
园弧。这样就没问题了。但是,外侧微微有点内凹,是正常现象。

网友:
管内灌满沙子堵住两头,试试?

网友:
加根芯轴吧

网友(2012-09-03):
做一个成15度的舌形抽芯,然后在管身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