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垫是用铸件还是钢件?

楼主(2011-10-28):
有一16MM厚的调整垫  材料是用45号钢好 还是用铸铁好呢? 麻烦说明理由

网友A:
我们以前是用45#钢锻打斜铁,上面还要钻孔攻牙,2个做一个机床调节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是用45#钢锻打斜铁,上面还要钻孔攻牙,2个做一个机床调节脚,

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  你说的是机床地脚垫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  你说的是机床地脚垫铁吧?

大哥,就是机床调水平的地脚垫

网友:
引用 楼主:
咱俩说的不是一回事  你说的是机床地脚垫铁吧?

调整垫是条哪里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就是机床调水平的地脚垫

我说的是机床内部的零件  用来调整间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机床内部的零件  用来调整间隙的

晕,机床零件装配间隙的垫片不能用铸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机床零件装配间隙的垫片不能用铸件

为什么不能用铸铁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机床内部的零件  用来调整间隙的

用铜件,有减震,锡锌铜最好加油后耐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铸铁 ?

铸铁太脆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能用铸铁 ?

你那是装在设备里面,设备运转实力面存在震动,运转时间长了铸件的颗粒掉到里面了会出大问题的,铸件易碎,

网友:
调整垫,调整间隙?n  你是只镶条 或者说的塞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铁太脆嘛。······················

这位大哥都知道,高设备的没人用铸件做垫片的,如果实在是穷,就用铁道

网友:
一般用钢件,也有特殊情况下用铸件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前辈 !!!!!!!!

网友:
先生文理清楚,言简意赅,经验丰富,佩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