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y轴的不同步了,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

楼主(2011-10-28):
xy轴的不同步了,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伺服驱动器没问题   ,切割出来的产品y轴的尺寸比x轴的大 !

网友:
是新机器还是老机器?原来是好的,现在才出现的吗?还是新装配的机器?请说明详细情况,也可以和我聊QQ:2563969

网友:
你可以切割一个标准的圆和方,比如直径100的圆和边长200的正方形,然后量一下各种尺寸,各个方向的圆的的直径,正方形的对边尺寸以及对角线尺寸,看看说明情况,然后再找原因。

楼主:
机器刚用一年啊   还有怎么用一段时间x轴就不走直线了  切起来一段跟波浪一样  一顿一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机器刚用一年啊   还有怎么用一段时间x轴就不走直线了  切起来一段跟波浪一样  一顿一顿的

行走平行度不行了吧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走平行度不行了吧
呵呵……

如果是那样的  怎样调整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那样的  怎样调整啊

现场的具体环境不太清楚,试着调整XY轴的丝杠螺母预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的具体环境不太清楚,试着调整XY轴的丝杠螺母预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吧。

好的    谢谢

网友(点评):
可加我QQ495792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