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铣床125MM可转位面铣刀,铣的是45号钢,怎么磨损那么快啊

楼主(2011-10-28):
卧式铣床125MM可转位面铣刀,铣的是45号钢,怎么磨损那么快啊

网友:
你用好一点的刀具磨损就慢了,哈哈

网友(点评):
恩,好主意,明天给老板商量一下

网友A:
怎么加工的,比如进刀量 转速 吃刀量

网友:
带气割渣的话磨损就是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加工的,比如进刀量 转速 吃刀量

卧铣,是个圆盘,中间是空的,转速275,进刀37.5。吃刀4MM

网友(点评):
降低转速200左右,进给不变

网友:
走刀转速吃刀量!45号钢调质硬度!什么都没说,怎么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