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扳牙或丝锥上标的ZG4分之一,Z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10-28):
求----扳牙或丝锥上标的ZG4分之一,ZG是什么意思

网友:
ZG”是“锥管”的汉语拼音字母首字

网友:
ZG是指园锥管螺纹,牙型角是55度的。

网友A:
1/4英寸锥度管螺纹,牙形角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英寸锥度管螺纹,牙形角55°。

谢。那算内径或外径怎样算啊

网友:
这个丝锥一 般用于气密接头方面。

网友:
基础知识,看看机械方面书吧{:soso__5585845083625173120_1:}

网友:
  查看管螺纹表  可以知道1/4  的底孔的直经

网友:
1.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内螺纹有圆锥、圆柱两种形式。外螺纹只有圆锥一种形式。牙型如下:锥度1:16,牙形角55°,旧螺纹标准示例:ZG3/8;
2.         标记示例:
圆锥内螺纹        Rc 3/8
圆柱内螺纹        Rp3/8
圆锥外螺纹        R3/8
当螺纹为左旋螺纹时        Rc 3/8-LH(LH表示左旋螺纹)
常用螺纹(标记:Rc 3/8、Rp3/8、R3/8)的基本尺寸:
表1
尺寸代号        每寸牙数        大径        中径        小径        建议底孔        基准距离        有效长度
1/8        28        9.728        9.147        8.566        φ8.4        4.0        6.5
1/4        19        13.157        12.301        11.445        φ11.2        6.0        9.7
3/8        19        16.662        15.806        14.950        φ14.7        6.4        10.1
1/2        14        20.955        19.793        18.631        φ18.3        8.2        13.2
3/4        14        26.411        25.279        24.117        φ23.6        9.5        14.5
1        11        33.249        31.770        30.291        φ29.7        10.4        16.8
1-1/4        11        41.910        40.431        38.952        φ38.3        12.7        19.1
1-1/2        11        47.803        46.324        44.845        φ44.1        12.7        19.1

网友:
注意是锥管两分,不要在念白成四分之一。因一寸等于八分。

网友:
圆锥管螺纹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那算内径或外径怎样算啊

是要加工???????查手册。

网友:
指园锥管螺纹,牙型角是55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