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个直径10.5毫米的卡簧放进盲孔内的槽内,有什么方法最快?

楼主(2011-10-28):
一个直径10毫米的盲孔,盲孔的内壁上有一道槽,想把一个直径10.5毫米的卡簧放进盲孔内的槽内,有什么方法最快?谢谢!

楼主:
要在槽的里面放一个直径10.5毫米的卡簧,请教

一个直径10毫米的盲孔,盲孔内壁有一道槽,要在槽的里面放一个直径10.5毫米的卡簧。大家帮忙一下看看怎么样放的效率快!谢谢!

网友:
用专门的刀加工了。。。
如果没那刀,自己做一把

如果做不了,那加工个10.5的孔,再打入个外径10.5内径10的管就行了。

网友(点评):
把题看错了,以为是怎么加工那槽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哈..我看了吓一跳呵呵

网友A:
楼主说的10毫米的孔是大工件上的还是小工件上的?方便车床加工吗?

网友B:
有装卡簧的专用工具,一捏OK

网友C:
一般来说就用卡簧钳, 至于快 或者自动化 没接触过。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C:
也许,可以车一个喇叭口,然后用一个直径9.5,前面有个比卡簧收缩后稍小的一段用以别住卡簧的棒子,通过喇叭口把卡簧收缩到10,一直推到槽里。

网友C:
如果是自动化,就涉及到卡簧就位,气动手指收缩模拟卡簧钳,送入孔中,然后一个气缸将卡簧推到槽里。

网友:
卡王有好多种你说的是怎样的?

网友:
车一个喇叭口,用9mm的拉光园一推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就用卡簧钳, 至于快 或者自动化 没接触过。有这个必要吗?

我这个是不能用卡簧钳的,我的卡簧是直径1毫米的不锈钢弹簧丝做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自动化,就涉及到卡簧就位,气动手指收缩模拟卡簧钳,送入孔中,然后一个气缸将卡簧推到槽里。

自动化这一块能不能解决?希望留下联系方式

网友C:
丝卡簧没接触过  不懂,你可以问问供货商安装方法。

实在不行 做两个带一点点台阶的半圆模,焊在钳子上,当卡簧钳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化这一块能不能解决?希望留下联系方式

手动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好像没法考虑自动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卡簧没接触过  不懂,你可以问问供货商安装方法。

实在不行 做两个带一点点台阶的半圆模,焊在钳子上, ...

台阶深度比簧丝稍微浅一点,轻轻夹住,然后压在工件上,夹紧,移动,靠簧丝突出部分与孔对中,然后后面的棒子压到槽里。

可以把棒子与一个半模做在一起,加一点弹簧,使棒子平时不阻碍放卡簧

如果没有好的办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10毫米的孔是大工件上的还是小工件上的?方便车床加工吗?

很小的工件上的。我说的意思是怎么把卡簧放进里面去,并且下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QQ或者电话都可以的。谢谢!

网友:
我就一新手,纯属异想天开,就在这里 有大家指正不是更好吗?

网友:
同意7楼和10楼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装卡簧的专用工具,一捏OK

请问哪里有专用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有专用工具?

卖五多工具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你就跟他说安装卡簧用的工具,应该叫卡簧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五多工具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你就跟他说安装卡簧用的工具,应该叫卡簧钳

打错字了,是五金工具,不是五多工具

网友:
电风扇世道是否答复答复供方规划 惊魂

网友:
卡簧的最小收缩直径是多少?

网友:
我设计过这种机构,盲孔加孔用挡圈(不叫卡簧)一般都是为了锁住一个带槽轴头的,自动机不怎么好做,用手动时都是先放进轴槽再用尖嘴钳夹一下。如果像活塞销挡圈那种(不是盲孔,不需要锁轴)直接立着推进去再扳平就好了!

网友:
用喇叭孔还不如直接用卡簧钳.推起来很费劲的.再说你把卡簧放进喇叭口也需要时间吧?有那功夫我直接用卡簧钳不是更方便.

网友:
一个口渐小的导套,加推杆

网友:
在流水线上装内卡簧,做工装,加气缸,前提槽精度,公差要

网友:
此类卡簧的用途是什么?和普通带孔卡簧有什么不同,能不能换用普通带孔卡簧?

网友:
锥套限位,就这样对准了推进去 .最后人工抽检下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04):
如果像活塞销挡圈那种(不是盲孔,不需要锁轴)直接立着推进去再扳平就好了!   这个方案值得肯定  比做喇叭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可以车一个喇叭口,然后用一个直径9.5,前面有个比卡簧收缩后稍小的一段用以别住卡簧的棒子,通过喇叭 ...

办法应该可以吧

网友:
觉得还是弄个喇叭口好些

网友:
简单玩意。关键你是什么卡簧。

网友:
计算好位置,压进去赛

网友:
用卡簧钳,一般我都是用的轴用挡圈,还没用过孔的

网友(2018-05-04):
有种工具叫做卡簧钳就是干这活 的

网友(2018-08-16):
10楼办法不错。

网友:
你看看气缸后边的卡环,那是专用工具导向,气动压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