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接后保证两件同轴度,应采用何种方法?

楼主(2011-10-28):
上面的为筒状件,20Cr,壁厚2mm,内径40mm,长度500,;下面的为铝件,长度200。配合长度50,先下压,后铆接,要保证铆接处跳动0.02,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最好在车床上啦,用卡盘的那一端把芯校正,用尾座把筒压进去。

网友:
如果真要求很高可以试试温差法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