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齿轮坏了俩个,怎么维修,谢谢

楼主(2011-10-28):
是3连齿`可以镶补吗?

网友:
楼主上照片,要不都不知道那个齿轮是什么样的,怎么解答

网友:
是主轴箱里面的吧?最好到机床厂去买一 个好了。

楼主:
本人不会上传,只知道里面是花键,外圆大概在100左右。齿论是俩个连在一起断的,还是齐根断的

网友:
现在没有人下功夫去修理了。急用的话告诉你其中的一种方法。在断齿处磨平剩余短牙至一个齿高,根据齿宽、齿宽打合适数量的孔,过丝、栽螺钉。依据完好的齿形做个样板,用钢件焊条堆焊齿形。用样板不断的修型直至符合满意为止。修理的好坏就看钳工的水平了。

楼主:
现在市场没有 ,能买到就不用这么麻烦,还 有什么办法吗 ?听人说好像可以镶。这么 镶法,有人知道吗 ,求回。。。。

网友:
如果三联齿轮坏了俩个就重新买过;如果只坏了其中一片可以按坏的那一片买一片新的,然后把旧齿车掉,把新齿镶起来打两到三个骑缝螺丝就行了

网友:
有小作坊做的好不好 怎么可能没有

网友:
这时有台插齿机就方便啦。

网友:
不懂,学习。感觉还是直接找车床厂家买个。

网友(2012-03-25):
看哈说明嘛,看看有没有齿轮的相关的参数,我估计是因为撞刀把齿轮弄坏的。所以应该提高操作者的能力,不然经常换不是个办法呀!

网友:
单个零件自己做,维修成本其实比较高,拿你讲得齿轮来说,找料、粗车、找人调质、半精车,找拉花键(也可以成品后线切割),找心轴校正精车、算挂轮、校心轴、滚齿、插齿,再高频,找个卖配件的,只要保证质量,价格差不多省时省力。

网友:
直接用线切割做一片 ,用7楼的办法镶上 。用线切割比较简单 , 只是光洁度不是太好 ,估计车床上用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懂,学习了一下。。。。。。。。。

网友:
这个齿轮,只要手中有插齿机做起来还是不难的,材料40Cr,调质,齿部高频,内花键线割。我在维修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有时就是能买到成品配件,也有不能用的,我们公司去年从机床配件市场买了一条Y3150滚齿机刀架斜齿轮轴,回来发现齿轮档的公法线比机床上拆下来的那条坏的轴大30丝,根本无法使用,只能又拿去找销售商,看了他店里的那几条轴公法线都是一样的,没办法了,退还给他,回来自己出图,下料,车加工,预磨夹持及滚齿部位,滚齿,铣单键,高频,精磨轴承档,最后装机。特别是有好多老床子的零件坏了,要想从市场找到现成的配件是很少很少的,最好的办法也只能自己出图,并排出加工工艺一步一步的做,还是能做得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