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数控车床后接信号警报灯要不要接继电器?

楼主(2011-10-28):
如题,数控车床后接信号警报灯要不要在每根信号线上接继电器导通公共端?如果是三层的是不是就要三个继电器?有知道的请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报警灯是O点(输出点),要继电器,但不理解你的三层是什么意思,就是报警灯有黄,红,绿三种?

网友:
黄灯 亮是正常 绿灯是亮 是自动循环 红灯亮 是 报警 红灯 要接 各处继电器的

楼主(2012-03-30):
已改装好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