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表面有类似锈迹的污物,用毛巾就可以擦除,困惑

楼主(2011-10-28):
发现现场的机器表面有类似锈迹的污物,用毛巾就可以擦除。不锈钢拉丝表面上也有这种污物,如果是锈迹,用毛巾不可能轻易擦掉的。另外碳钢涂漆后的表面有锈迹,喷漆的目的就是防锈,怎么在短时间内上锈呢?机器在调试时会用水,如果水残留一段时间后是否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网友:
有水残留的情况下会很快生锈

网友:
嗯,有水就会啦,可以下一点点液化油

网友:
不锈钢并不是在什么情况不都不锈,有水的话一样会锈的,特别是水在上面停留的时间长的话,304照样会有锈斑出现

网友:
加皂化油,就不会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不知道哪是不是锈水

网友:
生锈部位一般在设备死角

网友:
请问各位朋友,有没有在含水工况下,不锈的不锈钢牌号推荐。谢谢!

网友:
316 但是注意的是生锈的地方是焊接的地方吗?一些加工过的部位还会生锈的,一般很快生锈的多半是回炼的含有杂质。
 如果是真的那么可能原因:使用环境中存在氯离子。
氯离子广泛存在,比如食盐、汗迹、海水、海风、土壤等等。不锈钢在氯离子存在下的环境中,腐蚀很快,甚至超过普通的低碳钢。
所以对不锈钢的使用环境有要求,而且需要经常擦拭,除去灰尘,保持清洁干燥。
316和317不锈钢(317不锈钢的性能见后)是含钼不锈钢种。317不锈钢中的钼含量略高明于316不锈钢.由于钢中钼,该钢种总的性能优于310和304不锈钢,高温条件下,当硫酸的浓度低于15%和高于85%时,316不锈钢具有广泛的用途。316不锈钢还具有良好的而氯化物侵蚀的性能,所以通常用于海洋环境。

网友:
喷涂后出现锈蚀,可能的原因有(1)喷涂质量不过关,如拂着性较差、有针孔、膜厚不均匀、漆本身质量不行;(2)与之接触的液体具有腐蚀性,使微区域发生电解而产生类似锈蚀的外观;
可以擦拭的掉的锈,先需要观察其表面是否存在蚀点或蚀坑,如果有,那查找的方面就很多了,需要具体分析。如果没有蚀点,就说明是其他地方粘上去的,就要去查找与之接触的方面了。
至于不锈钢生锈,一般而言在短期可能性不大,(湿度较大环境下除外,3天左右就会出现蚀点),304、306、316都还好吧

楼主:
我现在怀疑是否是他们在测试时有水残留在上面,没有及时清理掉,经过一个国庆长假,在表面发生了电化学反应,从他们拍摄的图片上可以看出,上锈处有液体渗透的痕迹。

楼主:
喷涂油漆后表面没有锈迹,锈迹产生于螺纹孔处,如何才能清楚干净方管内部的锈迹呢?

网友(2011-12-26):
锈迹不是不锈钢本身产生的,304不锈钢碰到水是不会锈的。我估计你这是加工现场打磨的金属粉沫造成的。

网友(2012-05-04):
碳素钢遇水生锈正常,如漆膜封闭不好的话,水渗透下去生锈会鼓包。合格的304遇不含酸碱的水表面应不会有变化。

网友(2013-01-26):
恩,估计是电解导致的,以前也试过这样。

网友(2013-09-26):
锈水很正常,因为空气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