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样选择铣床的顺.逆铣

楼主(2011-10-28):
求--怎样选择铣床的顺.逆铣

网友:
顺铣适应精加工或者吃刀量很小的情况下。逆铣是一般的情况下用的。顺铣一般由于机床丝杠间隙、刀具选装和走刀的方向影响,容易震动,甚至打刀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先把顺逆铣的概念吃透,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样加工了

网友:
从提高刀具的寿命和工件表面质量、增加工件夹持的稳定性等观点出发一般采用顺铣法为宜。但是,顺铣会引起工件窜动,因为目前一般铣床尚没有消除工作台丝杠与螺母之间的间隙的装置;另外,当铣削带有黑皮的表面时,例如铸件或锻件表面的粗加工,若用顺铣法,因为刀齿首先接触黑皮,将加剧刀具的磨损,所以也应采用逆铣法。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菜鸟啊

网友:
一般粗加工用逆铣,精加工用顺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