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一个自动控制充气压力保护的回路,求助

楼主(2011-10-28):
需要一个自动控制充气压力保护的回路!测试机箱气密性能,冲气压力在0.7Q千克。现有一个压力保护开关!压力到0.7后回路接通,实际需要控制的是把进气电磁阀关闭。直接用继电器接常闭是可以关闭进气电磁阀,但问题是气压下降后有会自动接通回路开始进气。我需要的是一旦到额定气压后要关闭进气通道在气压下降后也不会再接通回路的控制方法而后通过复位按钮接着下一个循环.图是自己画的!本人非电气自动控制专业的!万请大虾指点
应该是还需要个继电器线路接法我没搞懂

网友:
是的,两个继电器就可以了。
如下图所示,压力有输出后,继电器1常开点闭合,继电器2得电并自锁,而且也断开了继电器1,电磁阀工作。。。。之后不管压力如何都不影响电磁阀,除非复位后。

楼主:
谢谢!先接起来试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