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修的X53K进给变速箱

楼主(2011-10-28):
今天下班前操作工跑来报修,反映干活中突然纵向工作台无进给,且工作台内有异响。现场试车观察,启动主轴打操作手柄换向均无,偶尔纵向突然前窜后停止,工作台下长丝杠内伞齿轮咔咔作响。按下快速按钮,现象无变化,初步判断是堵转所致。
因连续两日几个机修工都处理过该机床分别处理丝杠处的结合端子、更换快速离合器。到底是哪里引起的堵转,一时不好判断。以往出现堵转根据经验和本车间的实际使用情况,上传至纵向工作台丝杆的伞齿轮与套是滑动摩擦,若供油不好很容易咬死出现上述现象。几乎车间的每台铣床均出现过该类故障,区分这种故障的方法是抽出滑台内的花键轴,断掉上部传动链,分别打进给和快速是否顺畅,以此分出故障的部位是进给变速箱还是工作台。因伞齿轮和套咬死的修理工作量巨大,需分解纵向、横向工作台(若是万能型的还有一层需要分解),且临近下班时间不多,还是谨慎为好。于是根据响声部位先拆纵向工作台看看。
当露出丝杆后,启动主轴打纵向操作手柄机动进给时,观察伞齿轮原处晃动啮合处咔咔作响。于是停车,用拨动齿轮感觉微动,不过手感不是咬死的感觉。重新启动主轴,这回打横向机动仍旧是最初故障,判断结果前后出现矛盾。重回到纵向机动反复试验机动,因堵转变速箱内和工作台内响声较大,突然工作台出现快速动作,丝杠高速旋转,正反均是如此。查看变速档位为机动375,常理该档位不高怎么会出现高速,为避免混淆将机动变为最低速。丝杠仍然出现高速旋转,难道是拆掉纵向工作台负荷减轻,电器出现故障快、慢速离合器出现竞争引起的。
叫来电修检查线路测量离合器电压,各动作正常。决定复原纵向工作台后拆解进给变速箱检查。当拆掉变速箱后搭根铁条通电进一步观察机械和电器动作时,机动位置出现快速离合器吸住显然此时纵向应为高速,按下快速按钮快速离合仍然吸合。此现象又指向电器故障,经过两电修的一阵检查,发现进给箱接电磁离合器的接线端子处两根线因拆解箱体时一根松脱搭到另外一根的接头处(南通的为接线柱,有别与其他厂家的航空插头,多有不便),更正错误后复原箱体试车。启动主轴,故障仍旧。
一番折腾,这回又会到机械问题,再次拆解箱体检查变速传动链。典型X53K铣床的进给传动链分成快、慢两个路线比较清晰。手盘各部位转动灵活无卡滞,考虑到无机动只有高速的现象,重点检查慢速传动链,结果正常。排除电器引起的快慢速竞争,难道还有机械上的快慢速竞争现象。判断有这种可能性后,卡住总输出齿轮,转动快速传动链中的齿轮感觉两者无相对运动,看来故障点找到了。电机传来的动力分两路集合在快、慢离合器中。其他的快速传动链齿轮转动灵活,快速离合器出现了机械卡死现象。迅速拆解离合器轴,检查发现快速离合器内的因缺油铜套与本体咬死结为一体。更换新件复原所有拆解件后通电试车,一切恢复正常。
今天的故障比较典型。机械、电器引发同一现象,对于堵转类型如果稍有判断错误,将耗费不少的时间和精力,且故障点比较隐蔽,运转状态下观察摩擦片动作正常,不易查觉。还是注意平时的设备保养,搞好润滑。

网友:
这么好的贴子,要顶一下,我本身也是做这个,看到你分享出来的经验心里非常高兴!

网友:
我也是搞维修的,机床也修过,不过不算精通,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不错,我也学习了,20字节?

网友:
今年上半年我把这整个床子已经全拆过一遍了.我们厂的床子是SX53K.本来打算是报废的.由于缺乏资金.厂长求我把它修复.我开始没答应,一个人的工作量太大了.结果他就降低要求精度差点没关系能加工产品就行.害的我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全拆了个遍.腰都累的直不起来.

网友:
我的X53K的铣床上半年出了工作台不能升降的故障,修好了。

网友:
铣床 进给变速箱 维修起来还算可以 不太费事

网友(2012-03-09):
我家的x53k没有快速维修师傅不敢拆  怕找不到原因

网友:
这个毛病我也遇见过,拆了一堆才发现是快速离合器缺油咬死了 郁闷

网友:
我们这里也一样  88年 四机产的  这个床子确实有力  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