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品牌厂家的同一型号 的刀片能通用吗

楼主(2011-10-28):
前些天车间发到我这儿一个刀片购买报告,里面有一种APMT1604PDER的铣刀片,就向几家供应商询价去了,结果供应商给我回复有两个品牌的这个型号,韩国特固克和日本三菱,查了一下是现在用的是韩国特固克的APMT1604PDER TT9080,三菱有APMT1604PDER-H2,请问坛上各位大大,像这样的情况两种刀片能否通用装在同样的刀柄上?国际上刀片的型号编码规则各个厂家是否一致?

网友:
我记得前面四位字母是刀片的外形类型,数字是边长或内接圆直径和厚度,后面的字母槽型材质之类的应该基本上是通用的吧!

如果你还不确定是否能用,按照商家报价的型号去弄几个这个型号的二手刀片装上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APMT1604PDER前面的都一样的,TT9080是涂层每个厂家有每个厂家的标准。

网友:
TT9080是TiN的涂层 三菱的这种后面还有涂层的代号 这两种刀片没什么区别,相对来说特固克要好一点,因为三菱假的太多了

楼主:
多谢楼上三位大侠的帮助,因为供应商报的三菱价格较低,暂时先进一批试用下。

网友:
三菱报的价格低,那可要小心假货了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