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加工时发现坯料断裂掉下来!

楼主(2011-10-29):
我们公司采购外面的单位坯料,材料我们公司提供Φ55  45#钢。加工单位用摩擦压力机锻,用中频加热。回来后我们车加工时就发现断裂掉下来。请大家帮忙分析原因。

网友:
不是很了解,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晕了这是铸铁吧。

网友:
做刹车盘?看材质不像45#!是不是切削量大了

网友:
这个真的是45#钢么???

网友:
我翻了以前记过的笔记,不知你照片中那断裂的地方是不是“白点”。如果是“白点”,那么原因可能是钢中氢含量超高,与组织应力共同作用的结果,钢种含氢量应该在2ppm以下,如果超出了,那么锻后的坯件必须采用合理的冷却方式,锻后不可直接空冷至室温,这样会产生较大的组织应力。主要解决方法在于如何减低钢种含氢量,或者消除锻坯中的应力。

楼主:
是45钢 车了200多件 有2件这样的断裂

楼主:
氢含量可以怎么检测,现在我们自己正在检验组织。

网友:
锻造过后磁探了吗?可能内部有细微裂纹

楼主:
谢谢 高科技了 公司没有这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