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的利与弊,请教

楼主(2011-10-29):
望各位朋友给一个比较的好的说服力!不要管用在什么地方,说说它的利与弊。

网友:
LZ的头像够性感,问题也太笼统了。 直线轴承适用用做直线运动,不能做旋转运动。

网友:
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够直线自由滑动,但不能自由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