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润滑油泵属于那种类型?

楼主(2011-10-29):
1)现有一种油泵,是德国布朗的刮板机用减速机上润滑系统用的:
1、请问有没有老师接触过这种结构的油泵;
2、流量的计算;
3、油泵个零部件的材质选用;设计时的注意问题;
4、有没有可以生产这种油泵的厂家;
附上照片供参看!谢谢大家!

网友:
那个中间的轮是不是偏心的啊?就是安装的位置是不是在外壳中心稍偏一些

网友:
不懂啊。。。。。。。。。。希望有高手出来

网友:
和手摇的油抽子结构类似

网友:
叶片泵的一种,耐压不高,长寿命。鉴定完毕

网友:
各种类型的叶片泵拆卸过不少,就没见过这类型的润滑泵

网友:
那是补油泵,减速机上的,减速机油很稠,类似汽车差速器、变速箱那种油。老式的见不着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应该属叶片泵,四个工型件相当于叶片

网友:
楼上说的是,就是一叶片泵,工字型外圆面叶片增加了密封效果,加工也方便,我的想法不知可否呢.....

楼主:
有哪位大侠知道叶片泵的定子、转子、叶片的常用材质及其热处理方式?请赐教!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