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椅升降原理

楼主(2011-10-29):
偶然在网上看到关于老板椅爆炸的问题,对那种不坐的时候可以自动上升,坐着的时候可以自动下降的老板椅的内部结构产生了点兴趣,但网上没找到,希望有懂的大侠能分享下那种老板椅的工作原理。

网友:
座椅底下是一根气压棒,靠气体的转移达到变更高低的动作。

网友A:
你拿两个可以挤压的瓶子,中间用一个开关来连接两个瓶子。在挤来挤去的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拿两个可以挤压的瓶子,中间用一个开关来连接两个瓶子。在挤来挤去的看看就明白了。

很形象的解释,谢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形象的解释,谢谢大侠

完全不必客气,只要我知道的我毫无保留。

网友(点评):
超哥的图标太牛了,阿拉来摸下,哈哈

网友:
哈哈 ~~~~~~~~~长见识了~~~~~~~~~

网友(2012-01-07):
很形象的解释

网友(2012-02-14):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必客气,只要我知道的我毫无保留。

大侠的胸襟广阔,,,,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