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上的箭头改变,请教

楼主(2011-10-29):
每次画完三维图都要转成二维的工程图,但需要每次去改变工程图的箭头和尺寸,工作量太大,有没有哪位社友有方法可以把箭头和尺寸变成默认。

网友:
做成模板文件,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不知道怎么做成模板文件,看到别人说的觉得步骤不是很清楚。

网友:
2楼上正解,做成模板,以后出工程图就不用一个个改了., O* q6 M( G. z$ e8 E
建一个新的工程图,然后进“工具”-“选项”-“文档属性”下各选项按照需要修改,完了保存在模板文件位置文件夹,另存为“工程图.drwdot ”即工程图模板文件。以后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谢谢,试着做了,可以了,再次感谢!!

网友:
二、四楼方法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