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圆形车刀如何对刀

楼主(2011-10-29):
我想加工r5的半圆弧,使用r2的圆形车刀,如何对刀?如何设置????
求高手指点

网友:
这个要数控编程,自动对刀

网友:
你可以选择刀尖尖点对刀和刀尖圆心对刀。然后编程是加上刀尖半径补偿就OK了。。

网友:
不用半径补偿时,用一般的没法就好啊。,用半径补偿时,对中心,,,
,,,

网友:
楼上的都不对 圆弧刀的对刀方法和你对90度偏刀的方法一样,然后加圆弧半径补偿。。。剩下的你自己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