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A6140型卧式车床Ⅰ轴传Ⅱ轴是加速?

楼主(2011-10-29):
我是大三学生对这个不理解,求各位前辈,学长解释

网友:
我感觉好象是2轴上有个刹车轮吧,便于刹车。忘记了。

网友:
两轴之间有两对齿轮可以啮合,可使2轴得到两种不同的转速

网友:
哇,这个图真够复杂的啊

网友A:
看图51和38现在咬合的情况应该不是加速吧?两个齿是一样大的吧?
不过如果是56和38搭上,就是加速了吧?
I轴上那个是离合器吧?

网友:
齿轮模数不同所以转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51和38现在咬合的情况应该不是加速吧?两个齿是一样大的吧?
不过如果是56和38搭上,就是加速了吧?
...

1轴上那个M1是双向片式摩擦离合器。

网友(点评):
嗯,谢谢了,不是机械专业的看得不是很懂,呵呵。

网友:
齿轮齿数不一样,传动比大于1所以不就加速了嘛。。。。。。。。。。。。。。。。

楼主(2011-12-21):
让小辉哥告诉你们这是为什么吧,因为一轴为摩擦离合器,所以直径很大,

如果继续降速,将会导致其他轴的直径更大,既浪费又占用空间

网友:
大概说说
电动机和主轴的转速是已定的,确定了结构方案后就可分配各传动副的传动比,绘制转速图。一般应注意几点:
1.各传动副的传动比尽可能不超过极限传动比
2.适当提高中间轴的转速,可使传动系统中的多数传动原件的尺寸减小。因此从电机到主轴的降速过程宜采用“前缓后急”的降速比分配原则,即前面的变速组降速慢一些,后面的变速组降速快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先慢后快”的原则。但应注意,中间轴的转速不能过高,否则将引起较大的振动、发热和噪声。通常,中间轴的最高转速应不超过电机的转速。
但有时还需根据实际情况加以灵活应用。例如若在轴1上安装启停摩擦离合器和反向齿轮,为不增大轴1的轴向尺寸,使结构紧凑,第一变速组采用双联齿轮,而不是按照“前多后少”的原则,采用三各传动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