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新建的工程图模板,怎么删不掉?

楼主(2011-10-29):
刚学会新建了工程图模板,但现在觉得那个模板没做好,想删掉,怎么那个选项里文件位置没有了,删除不了,怎么办?

网友(2013-05-12):
进人 C:\ProgramData\SolidWorks\SolidWorks 2010\templates     注意:templates里面默认的有"零件.prtdot”,"装配体.asmdot"、"工程图.drwdot";将里面自己制作的模板删除就好了。如果删除后,在打开solidworks新建文件时还有自己的模板,就再次回到templates,查看属性:如果属性中含有4个文件,但是你看到的只有:"零件.prtdot”,"装配体.asmdot"、"工程图.drwdot",说明你的模板被隐藏了,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其显示,只能将templates文件夹删除。删除之后再次打开solidworks,会重新生成templates文件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