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光能不能实现此功能?

楼主(2011-10-29):
如图 工件不动    伺服滑台控制光电元件  前后 移动
通过 光电开光信号 在工件边缘 遮挡/未遮挡的临界状态 来 定位 工件的 边缘
要求 精度 0.1mm    工件表面比较粗糙    距离 800mm

环境:数控机床内 可能有 油雾 切削液  不过可配个气管吹着光电部件
求合适的 光电开光!!!

网友A:
有油雾的话比较麻烦,我司的机械手找wafer时用的是SUNX的一款反射式激光传感器,很好用,但是是在洁净环境中的。

网友:
工件是什么材质?

这种情况下,如果光电不好用,就可以采用金属传感器等其他微距离检测方法。

楼主:
工件材料
铝合金  塑料 都有
在测量时  是不开 切削液的
而且 压缩空气 吹着  环境 应该 还好

seebb  你说的 SUNX  不会是  松下 神视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油雾的话比较麻烦,我司的机械手找wafer时用的是SUNX的一款反射式激光传感器,很好用,但是是在洁净环境中 ...

你说的 SUNX  不会是  松下 神视  吧

网友(点评):
是的 但用在你这里够呛

网友B:
可能不行,光电反射时有可能因为反射的角度问题造成误报,请注意,我们就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要考虑高精度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不行,光电反射时有可能因为反射的角度问题造成误报,请注意,我们就遇到类似的问题,所以要考虑高精度 ...

如果 先 做一个 粗定位
让工件 完全 挡住  测量光线   让他照不到反射器上
然后 漫漫 回退  直到 触发 开关

这样 还有 反射  角度问题?

或者  采用 发射器   受光器  分离 的 装置    就不需要 反射光线了

网友C:
这个用对照光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对照光纤。

什么是 对照光纤?

刚查到个东西叫  激光位移传感器   能测距

直接测量距离   然后 直接控制 伺服定位  貌似更简单

网友(点评):
激光位移传感器 很贵很贵的 估计都上万了 目前光电传感做的好的有SUNX 欧姆龙 和 基恩士 你可以咨询下他们的售前

网友D:
用激光测距吧,只是成本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激光测距吧,只是成本高一点

请问 你说的 激光测距 是不是 激光位移传感器

哪些 品牌 比较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你说的 激光测距 是不是 激光位移传感器

哪些 品牌 比较好?

高端的没用过,我们只用过欧姆龙的,还不错

网友:
这种传感器挺多的啊。

网友:
将黄线和红线换成磁铁,利用磁铁的不同极性-排斥、相吸。

网友:
我们公司的一款产品用到了这个结构,不过精度要求没这么高,而且环境比你这个好很多。你这个想法有几个地方够呛能实现:1--精度0.1不知道能否实现,及时实现,你这两个传感器之间的距离800mm,光强能达到要求不?2--油雾环境,会影响传感器的感知,而且你用在机床内,掉落的加工碎屑有可能遮挡光线,造成感知错误。3-你说的加个气管对着传感器,会吹的传感器晃动,即使很微小,但是你这两个传感器800mm的间距,晃动放大之后的效果可能会大于0.1,就是你说的精度要求

网友:
不知能不能用光的干涉或衍射呢?油雾的话,用用分光望远镜。不知可不可以哦

楼主:
找到个东西  也许可以  郁闷的是  输出 模拟信号的
http://www.sunx.cn/products/displacement/hl_c1.php

网友:
光钎传感器加光钎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光电开关可否换成其他类型的传感器?比如电感式或电容式,我是进来学习的。

楼主:
最终 确定  用激光位移传感器  测量出 距离
再调整 工件距离   这样最快
松下神视  的HL-G  系列 性价比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