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一套泥浆搅拌器,请教电机过载原因

楼主(2011-10-29):
安装了一套泥浆搅拌器,电机、传动箱用手活动均无阻滞,电机与泵的选型没有问题,其他搅拌器没有问题,就是刚更换的总是过载跳闸,跟安装同轴度有关系吗?求解……

网友A:
普通泥浆搅拌器由电机通过联轴器与蜗杆蜗轮减速机连接,减速机的输出轴带动搅拌浆。如用手活动电机轴旋转无阻滞,应该安装问题不大。楼主检查一下是否空气开关选型较小或连接电机的线路有问题使电机缺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泥浆搅拌器由电机通过联轴器与蜗杆蜗轮减速机连接,减速机的输出轴带动搅拌浆。如用手活动电机轴旋转无 ...

电机在安装之前已经考虑过着缺相问题了,用表量过三项正常的,电机启动电流较大,在100A左右,运转时测得电流在30A至40A左右,启动不到半分钟热继电器就跳闸了,电机散热是采用电机直连轴端风扇散热的,所以散热应该问题也不大,如果不是安装问题真的想不出什么问题了哦,呜呜……

网友:
安装有没有问题,自己用手转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电机是什么接法?三角形吗启动电流那么大?电机的轴承没问题?运行时电机发烫吗?三十A电流不小啊,你的热保护换得大一点,或许是机械原因导致负载过大

网友:
电机多大,空开多大,热继电器多大,都没有写出来,叫人怎么猜

楼主:
电机是三角、星型皆可的,感谢上述大虾们,问题已经找到,是电机负载超负荷,后来把搅拌池抽干空载电流在8A左右,无过载现象,谢谢大家的帮助啦

网友:
呵呵,这个是机械的选型错误了,是不是机械放大了 电气没放大哟!

网友:
设计搅拌机时一定要把配套电机功率和负载算好。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的问题,建议换一个电机看看,或者测量一下电机的工作电流,看看是否比标准数据大很多。

网友(2013-01-05):
不明白。。。求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