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丝杆装配,请教

楼主(2011-10-29):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数控加工中心装配----滚珠丝杆的校正,箱体及挂角的安装。因视频声音效果模糊,有些地方不太懂,请懂的大虾指教一下。例如:

1.校正丝杆前把箱体和挂角都安装好。然后一起放到Y向的箱体座和挂角座上,校正丝杆两端的等距对应的两个点顶模和侧模。以上可以理解,但是工作台上看图片好像丝杆螺母柱是与工作台一体的,螺母柱是不是用丝杆或者芯棒校正好的?是如何校正的?
2,丝杆校好,箱体挂角也装好固定好了,那工作台扣上之后,螺母柱与丝杆的螺母怎么保证正好是同心的?是不是丝杆的中心与螺母柱的中心是平行的,但高度式怎么保证的?丝杆的中间部位是下垂的。
附图两张,是截取的网上视屏的,可能不太清晰。

网友:
丝杆螺母柱与工作台不是一体的,应该说螺母柱与丝杆是一体的,是从厂家直接买的。

楼主:
丝杆上的叫螺母吧,丝杆的螺母是装进螺母柱的,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楼主:
丝杆是由螺母和螺杆。滚珠等组成

网友A:
指教不敢当,就我所知的说一下,首先这种配合不准确,螺母座肯定是用芯棒校好的。第二个问题,高度的保证,是因为丝母座的孔比丝杠螺母大,把工作台落到导轨面上后,配做丝杠端面的定位孔,很麻烦,而且不准。

网友B:
工作台和螺母座是一体的,精度靠加工保证。丝杠螺母与螺母座不用保证同心,只靠端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教不敢当,就我所知的说一下,首先这种配合不准确,螺母座肯定是用芯棒校好的。第二个问题,高度的保证, ...

请问用芯棒校正螺母是处理螺母与螺母座的接触面吗?一般是如何处理的,是磨还是铲的还是别的。
你说的高度我也比较纳闷,丝杆是中间低的,丝杆螺母与螺母座的固定是在哪个位置,还是要校?
如果高度好的话,那丝杆的左右位置与螺母座的位置正好吗?是靠加工吗?

网友(点评):
芯棒校正是为了找正螺母座的,若螺母座与工作台是一体的,就靠加工来保证。高度上我们是这样处理的,把螺母座移动到靠近轴承座直接装配就ok了。螺母座与工作台是一体的左右位置也是靠加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台和螺母座是一体的,精度靠加工保证。丝杠螺母与螺母座不用保证同心,只靠端面就行。

虽是一体的,应该也要校吧,工作台上的导轨面如果贴塑的话是不是也要铲刮,铲刮之后 端面的精度就变化了,我想也要校的,
你说的不需要同心,不太理解,端面做到与导轨平行,丝杆中间是下垂的,l如何安装?

网友(点评):
螺母座与丝杠螺母间不用铲刮,加工保证后直接装配就行了。丝杠的中间下垂靠预拉伸消除。预拉伸有两个作用:一是消除热膨胀,二是消除丝杠下垂。

网友C:
说一下,我们这里的丝杆和螺母是一起从生产厂家买来的,我们会把跟丝杆装配等有关的大小托板工作台螺母座什么的一起拉到镗孔的地方去镗孔,要求一刀镗出来,就我们现在来说丝杆安装不大需要打表什么的就可以符合基本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用芯棒校正螺母是处理螺母与螺母座的接触面吗?一般是如何处理的,是磨还是铲的还是别的。
你说的高 ...

我所见到的是用尺子先量好丝母座的大概位置,是以刮好后的工作台导轨面为基面。那个高度是事先留好的尺寸。先把丝杠在滑座上找正并且打好定位孔把丝杠先装到滑座上,完后把号好螺母座的工作台扣到滑座上,基面靠住,把螺母靠入螺母座,靠紧端面,画定位孔,完后把工作台吊起翻过来打6个定位孔再把丝杠拆下来固定到工作台丝母座里,用百分表找出误差,刮研丝母座的端面,好麻烦呀,呵呵。

网友:
看了半天也不明白楼主的意思,怎么就这么复杂呢。  丝杠两端有丝杠支撑连接固定(分固定端,自由端)螺母是用螺母支撑座直接和工作台连接。基本上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虽是一体的,应该也要校吧,工作台上的导轨面如果贴塑的话是不是也要铲刮,铲刮之后 端面的精度就变化了, ...

高手你好,楼下有位说工作台扣上之后再划6个孔后再打孔,我感觉这个不错,可否你说的给个拉直的力后再扣上划眼打孔,这样会更准些吧。我看视频的时候他们紧固丝杆两端的箱体和挂角,好像没给他什么力就紧固好了、这是为什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我们这里的丝杆和螺母是一起从生产厂家买来的,我们会把跟丝杆装配等有关的大小托板工作台螺母座什 ...

那岂不是很方便,有这样的厂家帮你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见到的是用尺子先量好丝母座的大概位置,是以刮好后的工作台导轨面为基面。那个高度是事先留好的尺寸 ...

你说的螺母座与工作台是一体的吗?定位孔是肖子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岂不是很方便,有这样的厂家帮你加工?

有呀,外加工就是靠这些吃饭的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螺母座与工作台是一体的吗?定位孔是肖子孔吗?

不是一体的。所以我也觉得很麻烦。我以前干的跟这个不一样的。以前是以孔定位的。所以我也觉得很迷惑啊,光靠端面定位在我以前的单位是不永许的。如果工作台跟螺母座是一体的话,那就要跟滑座一刀镗出来才对,可这个好多厂家做不到的。

网友:
螺母座与工作台不是一体,螺母座靠丝杠螺母的面用加工保证。
装上螺母座,用芯轴找正螺母座:1,找正平行(修配螺母座与工作台接触面,保证轴心线与导轨接触面平行)2,找正配垫,保证上母线(即保证螺母座轴心线与丝杠轴心线的上下尺寸,如需刮研贴塑,则垫略厚。) 3,刮研贴塑后复查精度,下定位销。

网友(2014-09-26):
完全靠加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