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拧入的深度,有标准可依吗?

楼主(2011-10-29):
这个是不是有标准可依呢,比如说几个钢板和一个铸件的螺钉联接,螺纹拧入深度是40,如果加工到50甚至是60是不是更好些?还有个问题是,螺钉连接是否需要在螺栓头加一个弹簧垫圈?

网友:
最好加一个............

网友A:
是的,一般来说螺纹拧入的深度应该是螺纹直径的1.5到2倍,比喻说是M10的螺纹,那么需拧入的浓度为15到20左右,所以加工的深度应该至少大于20。

网友(点评):
那为什么螺母宽度没这么宽呢?

网友:
一般情况要加平垫片再加上弹簧垫圈,还要视工况判断是否处于震动环境中,如果是还需要做防松的处理,比如:加胶,采用防松垫片,有时还需在拧紧后做标记,拧入深度同意楼上所述。

网友:
楼上的,学习了!!!!!!!!!!!!!!!

网友:
我看了,不错,只不过有一点我没有看明白 3楼说的加工深度指的是连接零件的材料厚度么?? 还是孔的深度??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螺纹零件结构的结构要素里面有介绍,各种材料略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设计手册——螺纹零件结构的结构要素里面有介绍,各种材料略有差别

好的 我去看看  希望能找到我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来说螺纹拧入的深度应该是螺纹直径的1.5到2倍,比喻说是M10的螺纹,那么需拧入的浓度为15到20左右 ...

你说的加工深度应该就是螺纹加工深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去看看  希望能找到我想要的

这里面有………………

网友:
学习了,感觉应该视工况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有………………

这里的拧入深度指最小深度吗?盲孔的拧入深度和公称直径一样啊,是不是有些小?感觉实际上拧入深度要大不少啊

网友:
这个只是机械设计手册里面的推荐尺寸,当然还得看实际情况运用,另外,螺纹太深了也不好,不好攻螺纹,再说受精度的影响,螺纹从受力方面来说也不见得就是越深越好

网友(2012-02-26):
评论很精彩

网友:
有拧入深度的要求主要是考虑到螺纹的强度大于等于需要提供的连接力,正常来说粗牙螺纹要求拧入的深度要比细牙的浅;钢拧入深度比有色金属浅;etc.。如果金属片固定在铸件上的话,有些时候螺丝不受力根本不需要考虑拧入深度,例如电气的接地螺丝,那就只要拧入2个完整牙保证不掉就足够安全了。

网友:
啮合长度,国标上说的不是很详细,原则上,不同性能等级的螺栓与不同性能等级的内螺纹材料所要求的啮合长度是不同的。
目的在于,啮合部分与螺栓要等强度或强度更高,
既是,螺栓断了,也不能滑牙。

网友(2016-06-19):
有一句,有表可查啊

网友(2016-09-22):
引用 网友B:
这里面有………………

这个是什么软件,朋友分享下吧

网友(2019-07-16):
按照拧入最小的深度来算,材料要求不是会很厚吗?

网友(2019-09-05):
有啊,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网友:
有规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