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活加工的工时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1-10-29):
我们这里干活要求计件,车间主任计算的数车的时间是用 普车做一件活时间的25%计算的,说啥如果普车单件一个小时能做出来,那么数控就用45分钟就可以?  我郁闷  请问谁知道一件活加工的工时是怎么计算出来得

楼主:
哪位师傅能回答一下?

网友:
  分产品工艺,每一步的时间~~车外径,平端面,装夹时间

网友:
很好算吗,主轴转速乘以走刀速度就得到了一分钟能车多长

网友:
就是看领导的心情!说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2014-05-18):
用软件算

网友A:
这简单,模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简单,模拟软件

有这样的软件吗?能说下是什么软件吗?

网友:
把程序放上软件就有时间,不过不同的机床还是有差别,还有机床本身就有时间看。软件 CAXA就可以了

网友:
工时要结合机床和工人的操作水平,还有毛坯的余量等等因素。

网友:
看老板黑不黑了,能干10件的话他让你干12件,有些件的工时已经很准确了

网友:
照你们厂那样计算,小件东西争分夺秒,大家东西就占便宜。个人感觉不合理。我们这里一般是这样。
正常上班8 个小时的情况,减去2小时,这两个小时的时间,算作工作期间喝水、上厕所、抽烟、给机器切削液、装夹产品。
剩下的6小时除以程序运行一次的时间等于应该加工出来的产品数。一般一个班产量在500个以下的这样计算不算太苛刻。多余500个了要扣掉3小时算。不然操机工人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