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标牌和碳钢选择什么样的焊丝

楼主(2011-10-29):
我们厂子里现在做的产品需要焊上一块不锈钢标牌,产品采用的钢板是Q550、Q690、Q890不等,现在用氩弧焊能焊到一起吗,应该采用什么什么样的焊材,是不锈钢焊丝还是焊条?求高手解答!!

网友:
这样的钢板牌号还是第一次见,应该属于高强钢了,用氩弧焊应该能焊住,不锈钢焊丝就可以,焊前先预热应该就可以了。我们厂的老焊工都用不锈钢焊条焊铸铁。

楼主:
谢谢2楼,我明天去试一试。

网友:
这么高强度的钢,,,没焊过。。
有专门的异种钢焊条,标准上有去查查
如果没有,明天我去单位帮你翻下

楼主:
我今天试了一下,不锈钢标牌是1mm的,用的A102,直径3.2的不锈钢焊条,一焊标牌就化了,焊不上。不知道是不是没焊好,不知楼上说的是什么标准?我查一下。

网友:
用Q235做一个铭牌支架,焊好支架,再把铭牌铆到支架上!

网友(2012-01-13):
你的焊丝直径太大  直接用电弧烧就可以了

网友:
1mm的标牌用焊条肯定不行,用氩弧焊丝吧,电流小点,还需要有经验的老工人,实在太薄了。

网友(2012-05-14):
标牌我们用标牌专用铆钉铆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