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体变形问题

楼主(2011-10-29):
最近调试的时候,有遇到叠加阀组锁紧后阀芯卡死现象,这是阀本身就会出现这中问题,还是阀体硬度不够?

网友A:
曾经碰到过,不过不是叠加阀,是电磁换向阀。四个螺钉全部拧紧后,阀芯卡,某一只螺钉稍松后便正常,最后发现阀体材质局部有问题。

网友:
不对!液压路口没有滤油器,任何微量的物质都会产生卡死现象,这种物质曰久天长会在滤芯拆叠层中发现,跟阀体没关系,再者;阀座上与螺栓不垂直于水平90度产生这种状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碰到过,不过不是叠加阀,是电磁换向阀。四个螺钉全部拧紧后,阀芯卡,某一只螺钉稍松后便正常,最后发 ...

螺钉拧紧回事阀体变形?有这种情况啊?不明白,钢的硬度没这么差吧

网友(点评):
阀体是铸件滴。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都认为是油品脏了。

网友:
很奇怪阀体会因为紧固变形

网友(点评):
奇怪吧,俺当时也觉得奇怪。因此试验了几次,只要拧紧那个螺钉,立马产生卡阀现象。最后只能将那个螺钉稍稍拧一下就成了。很难得碰得到滴现象。属于中彩票式滴了。

网友:
一般都是油脏,但是6通径的阀很容易卡,有时也是阀的质量有问题,拆下来用手来回的研磨下阀芯和阀体,手可以轻松推动阀芯就哦了,一般不建议用水沙纸磨,但是要是阀体毛的大了还是得用砂纸磨。不要磨太多切记!!

网友(点评):
低压系统可以这么干。高压滴,不行。有可能反而增加液压卡紧力。

网友(2013-08-08):
回3楼,的确有变形这回事的,我碰到过几回了,都是新阀。

网友:
正常,铸件不行,国产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