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式提升机的使用,大家遇到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1-10-29):
常见的斗提有皮带式的、环链式的、板链式的,大家在使用都遇到过什么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大家交流、讨论一下。

我先来,如:
1.皮带式斗提出现皮带使用寿命短的问题;
2、料斗的粘料问题;

网友A:
我们公司的斗容易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斗容易破!

斗易破要从几个方面考虑:
1.斗自身强度是否足够;
2.斗提返料严重,改进出料口;
3.进料量过大,造成料在底部积累,斗提挖料负荷加大;
4.与壳体挂擦;

网友:
我直接在槽轮上 上料,滚轮在料斗里面转动。没有使用提斗。主要想简单点。不知道大家都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提斗?

楼主:
常用的物料输送有皮带输送机、螺旋输送机、大倾角皮带输送机、斗提等;斗提主要用于输送垂直距离较大的场合,优点是结构简单,占用面积小。

网友:
斗提漏料是怎么回事?我们下面有个坑  都漏一坑了

网友:
皮带式斗提是怎么回事啊?是那个斗用皮带连着的么?

网友(点评):
皮带上打孔,畚斗根据物料性质来确定什么材质,我们用的是冲压式钢制畚斗,输送水泥、砂等,耐磨是个问题,皮带的成本低。

网友(2012-04-05):
最近也在搞斗式提升机,以前没搞过没有经验,不知道怎么选环链和滚子链条,不知道楼主有这方面的资料和经验吗?

游客

网友:
询问下畚斗制作厂家,他们会给建议

网友(2024-01-16):
斗提皮带总是跑偏有什么办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