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2010激活序列号

楼主(2011-10-29):
非常感谢装上了,但粘贴不上,手输的,故题示30天试用期,需新的序列号,怎么办,请帮帮。

网友:
肯定没按教程来,一般还有个破解文件

网友:
按住鼠标左键从序列号第一个数字拖动到最后一个数字(意思是选取目标,字的背景变黑色就对了),按组合键“ctrl”+“C”复制,鼠标点击输入号的地方,再按“ctrl”+“v”就粘贴上去了。
下载的2010很正常,但是淘宝买的2011就有问题,30天后就不能用了,遇到第2次后乱点到那个“许可管理”结果又可以用了,不用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