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管老是回水,然后就堵砂

楼主(2011-10-30):
本人的机子只要停下来在开动是砂管就开始向上回水,砂子下来时就堵住了,还经常在切割时断砂,我切的是瓷砖只要断砂瓷砖表面就打坏了,陪不起呀!望高手帮小弟解决。谢

网友:
看了半天   还是没看懂   难道阁下的水刀切割机坏了

网友:
宝石和混合室有问题, 更换新宝石试试

楼主:
是砂管不下砂了,不是宝石的问题

楼主:
我切一块800*800的抛光砖断2次砂。。。。是砂阀不下砂了,必须把砂阀拆下来,用气枪吹干净重新装上才好点,而且我感觉下沙的量不稳定。真的 很烦呀!上次做了个拼花陪了客户3片120元的砖钱。

网友:
我估计你是砂子质量不行,你用的是多少目的砂子?

楼主:
60目的
连云港的,红色的那种。能用80目的吗

网友:
估计是太粗了,你换换80目的试试看,要么就是高压泵压力不行

网友:
砂管用的多大的,新换的砂管吗?一般0.8的砂管,新换上的时候比较容易堵砂。另外,枪头离工件是不是太近了,刀头略微调高点看看。

网友:
机子只要停下来在开动时砂管就开始向上回水,砂子下来时就堵住了,
1、水密封不好
2、高压水与砂的延时时间没有调好
在切割时断砂,我切的是瓷砖只要断砂瓷砖表面就打坏了
1、砂本身的质量不好(如砂的灰土含量太多,砂的颗粒太粗,下砂不流畅)。
2、砂阀的灵活性不好
一点拙建,希望能给你提供帮助,我也是做水刀加工的,如果有需要可以加我QQ:1794690807

网友:
上面的朋友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请问自动供砂桶的压力调多少合适

网友:
在跳步(从一点空运行到下一个点)过程中输砂管回水,大部分原因是水开关密封不好,请更换水开关阀针及阀垫。

网友:
估计还是水开关密封不好的原因,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回水?是在水开关关闭的时候吗?如果是在程序控制关闭水开关的情况下回水,基本确定就是水开关没封住高压水的原因了,你可以手动试验关闭水开关,看能否封住水?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和杰特的土八路机器一样    没有沙阀    直接吸沙的吧   肯定会回水    花点钱装个沙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