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40CR材料氮化问题

楼主(2011-10-30):
我这里是生产细轴的.比方说直径16MM 长度200 直径25MM 长度200 直径35MM 长度250
材料是40CR,如果氮化前不调制,直接氮化变形大概会有多少左右?如果调质后是否变形量会少?所谓的变形是直径加大还是材料弯曲?希望大虾来解答下.
(如果热处理的话,好象是油淬28度..搞热处理的是这样告诉我的)

楼主:
高手,寻求高手..

网友(点评):
为何不用QPQ方式来处理

网友:
我也不会这个,不过你干嘛不做个试验看看

网友:
一般需要调质,变形方面主要是弯曲

网友:
不太清楚,建议等到正解之后,把结果公布一下,大家都能学习学习,共同进步哦

网友:
氮化温度是600度左右,我们以前做过小轴变形主要是直径加大。

网友:
氮化处理你说这个尺寸是不会有多大的变形的,温度在500°到600°。表面有0.05mm左右被氮化了,即使是45号钢也没有多大变形。40cr就更加安全。楼上说表面加大我想纯属意外吧

网友:
你说的零件没有多长
氮化变形应该不会很大
而且一般的热处理厂
如果杆件热处理有变形
他们都会给校直的

网友:
40Cr轴氮化后轴的强度怎样?

网友(点评):
只是表面耐磨,表层硬度增加了。心部强度没变化吧

网友:
不知道你这几类轴所需要的精度公差是多少呢。氮化处理变形不大,特别是你这种小东西

网友:
为何不用QPQ的方式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