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非得用哪个复杂的宏?

楼主(2011-10-30):
不用宏程序 照样做椭圆 抛物线 任意曲线 为什么非得用哪个复杂 没几个人能掌握的宏

楼主:
还有 阿基米德 螺旋线  渐开线 等等 一切曲线

网友:
不用宏程式怎么做啊,用指令吗,还请大侠说一下系统、指令、格式。谢谢啊。。。

网友:
宏可以变量,直接编还请指教。

网友:
直接编还请指教

网友:
难道是用软件来生成?
有些系统可以直接编一些曲线,比如抛物线,但系统支持才可以的。
自由曲线可以用样条插补,但也得事先算数据啊。
宏的主要目的不是做什么曲线,是为了简化并参数化,理解宏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