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银焊条渣怎样把银提炼出来

楼主(2011-10-30):
谁知道银焊条渣怎样把银提炼出来

网友:
用卤素做银的化合物,溶解出来,再分解卤素,还原出银,方法非常简单,但不提倡你这么玩,污染严重,

你要玩,必须做一套封闭循环系统,尤其水处理,但费用比较大,

网友:
www.baidu.com

推荐答案 检举 | 2011-9-30 10:33 方法:
1加酸沉淀
其原理是硫代硫酸根离子在酸的作用下会分解为硫和二氧化硫气体,银离子则与硫结合成为硫化银沉淀下来;将硫化银送如高温炉灼烧,硫化银就分解为单质银和二氧化硫气体

2电解
不锈钢片做阴极,通以直流电,使在阴极上产生金属银。控制好的话可得到纯度90%-98%的银,回收率大约为90%-95%。

3金属置换
用活泼金属置换,方法简单,纯度不高,回收率低

4硼氢化钠还原
由于硼氢化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因次可以在其碱性溶液中把金属银置换出来。次回收方法回收率高达99。9%,回收到的银纯度约为96%-98%。

5还原糖还原法
近年来有人研究出用一种有机物还原液回收银的方法,它是先用酒石酸和蔗糖作用制得还原糖溶液,然后用此还原糖溶液使废定影液中的银还原出来。该法的主要优点是不会使碳、硅、铁、铝、铜等混入银粉中,使回收到的银纯度较高(>99%),银的回收率达95%以上

6连二亚硫酸钠还原法
用连二亚硫酸钠(Na2S2O4)可将银直接从废定影液中还原出来,自身被氧化为Na2S2O3,这种方法不仅能使银的回收率很高,还能得到高品位的银,同时使废定影液的主要成分Na2S2O3的质量浓度升高,使废定影液得到再生    本人专业搞贵金属提炼   供应 提银耗材  工具  坩埚 银试纸   过滤布等

网友:
还能这么干 长见识了

网友:
大哥想银子了?疯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