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传感器检测一种塑料杆,请教

楼主(2011-10-30):
我想用传感器检测一种塑料杆,当检测不到塑料杆时没有了就发出声音,提示该供料了,请问怎么用最低的成本设计?

补充内容 (2011-11-1 23:11):
我再具体说一下,我家里用的一台设备,需要放一种长半米(直径6mm)的塑料杆,一次放30支,用一会就没有了,有时候忘了放,就供不上了,想安装上传感器接鸣蜂器,,传感器是电容的,怎么接?需要什么电器元件?

网友A:
具体使用在哪一种工作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使用在哪一种工作环境

想自己弄着玩,呵呵

网友B:
用在什么环境下?在什么位置检测?想简单就买个微动开关 接个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在什么环境下?在什么位置检测?想简单就买个微动开关 接个蜂鸣器

鸣蜂器和传感器怎么接啊

网友(点评):
这个 。。。不知道怎么说唉。。。

网友C:
你到底是用作什么啊 检测塑料好像还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呢,就知道有那种金属传感器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到底是用作什么啊 检测塑料好像还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呢,就知道有那种金属传感器类的,

偶知道,可以用电容的,就是不会知道接线啊,买的三线的,鸣蜂器咋接?

网友:
检测塑料上光电吧!!!!!

网友D:
既然已经有了传感器,那就查询传感器的型号,说明书啊。

楼上说的对,一般都是使用行程开关,光电传感器之类的就行了,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已经有了传感器,那就查询传感器的型号,说明书啊。

楼上说的对,一般都是使用行程开关,光电传感器 ...

谢谢啊,能不能交个朋友啊?我想学习一下控制这一块,有事的话请教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能不能交个朋友啊?我想学习一下控制这一块,有事的话请教一下

楼主是哪里的,可以加好友私聊,希望能够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哪里的,可以加好友私聊,希望能够帮到你。

山东济南的,呵呵,可以私聊啊

网友E:
你可以通过压力杆上加一个传感器,在他的另段加个点位开关,通过触碰点位开关来为你报警。
注意:距离得通过你自己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通过压力杆上加一个传感器,在他的另段加个点位开关,通过触碰点位开关来为你报警。
注意:距离得通 ...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