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憋压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30):
一个滚筒绞车,液压马达和滚筒通过齿轮连接,马达通过换向阀制动换向,当手动的三位四通阀换位操作时,马达实现制动,滚筒由于惯性导致制动的马达反转,此时马达液压油滞留在马达内,阀处在关闭位,存在的憋压把马达齿轮的轴承座挤裂。

各位帮我想一下解决的方案,能不能将马达中的液压油接管到回油油路,当挤压时实现回油,就像马达泄漏回油那样。

网友:
卷筒靠马达制动只会造成马达超速损坏,所以建议你好好设计设计自己的原理图,并发到这里让大家给你修改一下。

网友A:
在液压系统中增加泄压阀,泄压是处理的重点!!!

网友:
液压马达比较专业 在学习阶段

网友:
可以加个制动缓冲阀组

网友:
在液压系统回路中增加安全阀。

网友:
这是不是跟困油现象差不多的原理啊?

网友B:
这种状态属于液压马达由于惯性作用其工作状态变成液压泵工况了,在压路机及卷扬机中属于普遍现象,一般的液压设计均会考虑到马达在制动时变为泵工况而在系统中设计有制动卸压及补油回路,一般设计以溢流阀和单向阀组合成一个桥路来避免这种工况。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系统原理图,设计上应该没问题,可能是溢流阀或单向阀卡死了!

网友:
同意8楼观点,可以按此再检查修改一下

网友C:
8楼的哥们!这道理很清楚!你想如果不是工程机械上的液压系统现实是怎么办?昨天我看了就想换个柱塞马达不就完了吗?问题是惯性怎么解决?总不能什么什么原理系统照搬挪用吧。如果咱们把资料上的东西抛开用另一种思维去开发——配置液压锁、绞车外组装刹车系统?再装回油油路系统就没有价值。对吧?

网友:
很高兴有学习了

网友D:
个人感想  首先 憋压问题可以由Y型或H型三位四通换向阀解决  应为停车的时候楼主说的是只有惯性力,没有负载力
               接下来考虑惯性制动问题。制动要求迅速建议选用机械制动、想用液压回路制动可以考虑回路接可调节流阀、或者电磁溢流阀、应该还有跟好的回路(水平有限,只晓得这么多)。

    本人没搞过技术,门外汉一个,天马行空几句,希望能给楼主带来一点帮助。    错误之处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
支持8楼观点,或者可考虑采用机械制动形式,可靠性高些。

网友:
八楼的哥们说的有道理,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8楼的哥们!这道理很清楚!你想如果不是工程机械上的液压系统现实是怎么办?昨天我看了就想换 ...

10楼的思路从产品开发角度值得参考,建议详细描述一下自己的想法另立新帖。不过在本帖应该先帮助楼主把现实问题解决了

网友:
期待提供一个液压回路,讨论起来更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液压系统中增加泄压阀,泄压是处理的重点!!!

马达的泄漏回油算不算?要是加一个泄压系统应该怎么加?哪儿有这种东西,可以参考借鉴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感想  首先 憋压问题可以由Y型或H型三位四通换向阀解决  应为停车的时候楼主说的是只有惯性力,没有负载 ...

你说的很有道理,可是我们这个设备本身的换向就是靠一个三位四通的换向阀!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样。嘻嘻

网友(点评):
老鹰加分啊

楼主(2011-12-01):
引用 网友B:
这种状态属于液压马达由于惯性作用其工作状态变成液压泵工况了,在压路机及卷扬机中属于普遍现象,一般的液 ...

老师,您好!实际上我们的系统中是有这样的装置的,一个溢流阀并联一个单向阀,但是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啊?我以为在马达两端的两个溢流阀可以起作用呢!老师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并联的装置是怎么起作用的?怎么工作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感觉这个和阀的机能也有一定关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的泄漏回油算不算?要是加一个泄压系统应该怎么加?哪儿有这种东西,可以参考借鉴的?谢谢了~

一般可在马达的进出口分别加一个平衡阀,起到泄压作用。最好将你目前的液压系统原理图传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修改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实际上我们的系统中是有这样的装置的,一个溢流阀并联一个单向阀,但是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啊? ...

溢流阀调定压力多少?卡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溢流阀调定压力多少?卡死了?

应该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系统是没有进出口的平衡阀的,所以我也 不知道是缺少平衡阀 的原因还是溢流阀堵住了,我就是想知道这两种状况不同的现象!堵塞的是第二个系统,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系统是没有进出口的平衡阀的,所以我也 不知道是缺少平衡阀 的原因还是溢流 ...

第一个系统那两个溢流阀就会起到泄压作用,不会憋压;而第二个系统遇到您的那种运行情况就会憋压,改成第一个那种。

网友:
增加制动回路,最好选用带制动功能的低俗大扭矩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个系统那两个溢流阀就会起到泄压作用,不会憋压;而第二个系统遇到您的那种运行情况就会憋压,改成第 ...

那你的意思是说起泄压作用的是两个平衡阀,那么溢流阀和单向阀的组合阀作用是什么呢?我现在的感觉是溢流阀堵塞的可能性更大!真是纠结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你的意思是说起泄压作用的是两个平衡阀,那么溢流阀和单向阀的组合阀作用是什么呢?我现在的感觉是溢流 ...

具体要结合这个马达的运动工况。此处单向顺序阀组合在马达在一个转动方向上建立背压平稳制动,在另一个转向上系统压力驱动转动,回油无背压。看马达具体的执行动作是什么,更能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具体要结合这个马达的运动工况。此处单向顺序阀组合在马达在一个转动方向上建立背压平稳制动,在另一个 ...

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一个方向存在背压,可是问题就是马达存在泵工况的问题呢,怎么解决?或者说问题是溢流阀组合堵塞了还是需要加两个平衡阀的问题?

网友F:
现在设计的马达系统都有一个双向溢流阀,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憋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你说的那样,就是一个方向存在背压,可是问题就是马达存在泵工况的问题呢,怎么解决?或者说问题是溢流 ...

需要进出口加平衡阀(减压溢流阀)解决憋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设计的马达系统都有一个双向溢流阀,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憋压!!

您的意思是说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双向的溢流阀座?大概什么价位的?要加这个的话,阀的开启压力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进出口加平衡阀(减压溢流阀)解决憋压问题!

加两个平衡阀的话,阀座怎么选取?就是说它的压力和那个组合溢流阀的压力有怎样的比例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说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双向的溢流阀座?大概什么价位的?要加这个的话,阀的开启压力怎么确定?
...

华德的有,什么价位我不太清楚。就是和阀块装一起的,安装很方便

网友:
在马达液压系统中加一个平衡法,北京华德液压就有型号为DC6-30 流量50-300L/min,压力至31.5MP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状态属于液压马达由于惯性作用其工作状态变成液压泵工况了,在压路机及卷扬机中属于普遍现象,一般的液 ...

高手啊,受益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