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滑油的过滤器的滤芯,一般精度是多少?

楼主(2011-10-30):
请问诸位LZ,润滑油的过滤器的滤芯,一般精度是多少,选择时有何因素,谢谢!

网友:
手册上有推荐,看用在什么系统。
我们用在液力传动,有180 μm精度就够了。
液压系统就要高了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减速机一般都要<10 μm,稀油站用一般<15 μm,液压油要求更高<5 μm,过滤滤芯一般在10--20目比较合适

网友(2012-03-17):
要看使用要求,一般况下有150 μm精度就够了

网友:
我觉得应该在20目左右吧,还要看在什么环境下使用

网友(2012-04-17):
楼上要慎重一下,20目和20 μm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2013-07-14):
给楼主一个HYDAC的关于油液清洁度和滤芯过滤精度的表格,供参考

网友:
比较专业啊,这方面懂的真是不多

网友(2013-10-09):
学习了,感谢7楼。

网友:
整点中文的呗!

网友(2013-11-22):
我们这的要求高点,老外要求油品洁净度6-7级,所以用的都是进口滤芯 ,5 μm的。

网友(2014-04-28):
减速机上的过滤器滤芯精度我们厂用的是25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