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轴出现崩齿

楼主(2011-10-30):
40Cr齿轮轴热处理到25度左右,齿面做高频处理50度左右,在使用过程中出现崩齿现象,有的会,有的不会,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缺少热处理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热处理的行家帮忙分析下,给点意见,高频后是油冷!
模数是大模数齿轮,使用场合受冲击重载荷!谢谢!

网友A:
40RCr热处理到25度说的是调质硬度HB250吧,所说的齿面崩齿,应该是高频时受热不均匀造成的应力过大。

网友:
占楼学习中!等大神来解决

网友:
想了解材料的一些处理工艺,看帖学习的!

网友B:
  第一,高频淬火的有效硬化层是多少?第二,高频淬火后有没有回火,回火的时间又是多少?

网友:
最好是改热处理方式!

网友:
学习学习。一般来说高频淬火好像不如中频的好啊,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中频啊

网友:
菜鸟一枚,学习中~~~~~~~~~~~~

网友:
杨善梅师付说得很有道理,顶一下。向杨师付学习。

网友:
简单来讲是处理的硬度过高,降低一下硬度。在回火过程中注意一下,彻底的去除掉内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RCr热处理到25度说的是调质硬度HB250吧,所说的齿面崩齿,应该是高频时受热不均匀造成的应力过大。

是啊,高频时受热不均匀?
是不是就是用感应圈加热的时候受热部位不均匀,有的部位加热的时间太久,有的部位还没有加热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高频淬火的有效硬化层是多少?第二,高频淬火后有没有回火,回火的时间又是多少?

有效硬化层?应该怎么控制?高频的有效硬化层不是2-5mm吗?
厂家那是高频加热后回火啊,好像是油冷,具体的回火时间我问下!多长时间为宜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效硬化层?应该怎么控制?高频的有效硬化层不是2-5mm吗?
厂家那是高频加热后回火啊,好像是油冷,具体 ...

     有效硬化层是根据你的产品定的。   在高频加热中,加热时间长,硬化层肯定深,时间短则浅;另外大部分热处理在高频处理过程中基本上是利用工件淬火后的余温进行自回火,建议高频淬火后将工件放入回火炉回火,回火时间看工件的大小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效硬化层是根据你的产品定的。   在高频加热中,加热时间长,硬化层肯定深,时间短则浅;另外大部 ...

谢谢,就是说,硬化层的深度靠加热时间的长短来控制
而高频后的硬度则是靠回火的温度及时间长短来控制的。
是这样理解的吗?
也就是说这样才是正确的处理工艺 对吗?

利用工件淬火的余温进行回火有什么弊端呢?除了造成齿面硬度不均匀外也会造成齿面崩齿现象吗?

网友:
      应力过大,回火不充分

网友C:
仔细再看一下,请问是否到现场考察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再看一下,请问是否到现场考察过?

有啊,东西的拆回来了了,崩面是弧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说,硬化层的深度靠加热时间的长短来控制
而高频后的硬度则是靠回火的温度及时间长短来控制 ...

能发一些照片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对热处理不是很了解

网友:
无图无真相!同意18楼另一条鱼的意见。

网友(2011-12-24):
像大家多多学习学习~!!!!

网友(2012-03-04):
LZ..学习多发点

网友:
高频感应热处理有问题,可能是设备或感应器,或工艺有问题,我能搞定。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很喜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2-07-14):
降低高频硬化层深度。

网友(2012-12-15):
只做表面热处理就行

网友:
高频处理后有没有做金相分析,有可能马氏体级别超差。

网友:
不清楚,没做过这个

网友(2013-08-03):
要看看产品图纸和失效件,有可能是高频渗透,回火不充分,齿部全渗透了!

网友(2013-10-06):
先将失效件做金相分析:1。崩齿面金相组织如何,特别是材料的非金属夹杂。2.硬化层是否过深,(要根据齿轮的模数来确定) 3.高频后是否及时回火(应力集中)? 3.坯件若是锻造,是否有夹杂和折叠?等等!

网友:
应该是应力集中,你退火试一试

网友(2013-11-27):
求照片,求金相组织

网友:
你說的25度是不是HRC?這種軸要先調製到HB250-280左右,再高周波齒面,做到心軟面硬,可以受沖級載荷

网友(2015-05-29):
我碰到的崩齿一般都是表面硬度太高, 渗层不够或者与之配对的齿轮硬度差太大的缘故。

网友(2016-03-14):
难道齿轮设计本身强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