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0I-MC

楼主(2011-10-30):
法兰克0I-MC系统的为什么改参数改不了,那3292也改不了,总是显示写保护。谢谢

网友:
按二次OFFSET ,把第一个改成 允许

网友:
offset setting—>setting—>参数写入 1允许(将0改为1就可以了),此时会报警不过没有关系的,修改完参数后再将 参数写入设为0 不可写  最后按复位键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