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细长轴时的碰到的头痛问题

楼主(2011-10-30):
最近买了一台大连的6140三米的,在车细长轴时经常性的在离车头半米以内会固定的出现震动产生的波纹,大约二十厘米过后又好了,再过四五十厘米有那么一段,找售后说是齿条不太好,也没给换的意思,自己找人修更离谱,一看新车床,就说什么工件长了,偏重了,等等,我干加长快十年了,难道我连最基本的都不懂吗?所以现在也没找出真正的毛病来,特别在转速稍微高点的时候,第一根没事第二根就不行了,首先说明本人一般用560干外圆86的壁厚9mm的管子,进给一般用0.96mm,吃刀1.5到2mm.反向车削的。。有没高手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帮忙解释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这个我不懂,帮你顶起

网友:
也不是很懂呢。
有查过车床那一部分的轨道和光杆呢?
齿轮应该没问题吧。如果齿轮有问题应该不止那一截会出问题。

网友:
你车第一根没事,有没有车第二根的时候修磨一下刀具试试

网友:
有跟刀架没有?应该要用的啊!

网友(点评):
我们这里经常干加长,跟刀架很正常,爪子材料也是很正确不软不硬的

网友:
首先一点大连机床现在做得很烂,买也买了没办法了。只能在刀具和机床刚性调节上想办法,一个机床一个性能。请列出刀偏角度,材料及直径长度,切削速度及用量,有没有用跟刀架。机床轴承是否并紧,如果三爪夹持甚至看一下法兰卡盘之间螺丝是否紧固

网友(点评):
45度偏角为出屑顺畅,切削速度450m/s,进给0.96mm加工实际长度为1900mm,跟刀架肯定要用的,这么大的进给不用是不可能的

网友(点评):
偏角45度是不是小了点,出屑顺畅可用正的刃倾角。

网友:
我做数控加工的 也有你说的状况 想方法让工件固定好就行

网友:
竹节……………………………………………………………………

网友(点评):
不是竹节,竹节是跟刀架紧了产生的,这点在一开始就必须控制好的根据机件刚性,吃刀量调节好跑斜量,就会避免的

网友:
第2根的时候把刀磨锋利点

网友:
这个问题多半是传动齿轮偏心导致。

网友:
第二根和刀的磨损有关。三米要用跟刀架,转数不能太高,找合适的转数避免和机床产生共振。拖板调紧些,间隙大了也会震动。

网友(点评):
其实一般修床子的也就紧紧拖盘间隙,这些我都弄了,说车刀磨损,我感觉刀子钝一点震动的可能性会更小

网友:
机床的问题+刀具的问题+夹紧的问题=混分的问题!

网友:
主偏角多少的刀、、、、、、、、、、、、、、、、、、、、、

补充内容 (2011-11-4 15:06):
90的径向力小 切削细长轴效果比较好

网友(点评):
45度的,为的是出屑顺畅

网友:
是不是属于自激震动哦,在特定的地方机床的震动频率和工件的频率接近导致出现震纹,你可以用棉线绑个金属小球或者金属椎体用线的另一端挂在床子上在容易出现震纹的地方,试试看,有改善说明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点评):
如果可以说的详细一点,例如具体挂在什么地方,溜板在快速运动,铁屑在产生,挂不住啊,再一个,有没有根治的办法啊?

网友A:
这么快的走刀速度难道没有人羡慕吗,相当于挑细螺纹了。咋磨得刀啊,佩服,而且还是45度刀,90度刀你还不给车飞了。。。震刀感觉还是你走刀太快,建议用外螺纹刀直接开窍,跟刀架镗个近似的圆,顶尖也有关系,换个试试。你常车细长杆,估计你就是权威了,别人帮不到你

网友(点评):
在我们这里这是平常走刀,有时活急了我都用1.16mm车的,我也听说我们这儿同行基本上都是0.9到1.0的进给,没办法现在活必须这么干啊。。

网友:
是否往反向走刀?可减少走刀量和吃刀深度试试。

网友:
青岛朋友你好,你能否按下列方法试一下:修紧前轴承,中速运行五分钟。紧之前应把法兰后面的退卸螺帽松开。再修紧后轴承,空运行一下。试车几根。如果还不行的话请再试一下:精车一段直径四至五十左右有效长度100mm左右,一定要小切深小走刀,测量锥度及平面,如果两头一样或倒锥0.01mm和平面内凹是正常。然后准备一根直径40左右长500左右材料,先一夹一顶精车一刀,测量两头锥度并记录一下,再双顶车一刀,测量锥度对比一下,如果车床达到精度要求的话锥度应该是一样的,毕竟是刚买的新车。上述两项都不达标的话叫机床厂家换一台或重新定位主轴箱。

网友(点评):
哪有那么简单啊,人家都不理你,在叫,人家不来了。。

网友(点评):
你们没押质保金吗?发电子邮件说明你们出现的问题,并警告厂家不解答就有权扣质保金.

网友:
综合原因,材料是否弯曲太大,中心孔车的怎么样,工件有多长,转速选用,主要应该是刀具和跟刀架的问题,75度反刀,跟刀架用力大小是关键,进给稍慢一点,干了一件了,跟刀架的接触没事的,还是刀具和进给的问题,我以前干50的棒料,7800转,2。5吃深,0.35走刀,工件1500长

游客

网友(2012-07-10):
7800 笔误吧 ???

网友(2011-10-31):
780转,不好意思,个人的一点经验,相互学习

网友(点评):
按道理来说完全可以,现在刀头质量差车速高了磨损十分厉害,再就是车速高了震动更厉害啊

网友:
我也不懂哎,很想学习下!

网友(2012-02-08):
车第二根时换把刀试试。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现的吗?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出现,可能是导轨的是误差几丝刀不快时。高速引起托板跳动。

网友:
用75度刀试试,因为45度刀切削面过大。接触面大且磨损较快引起周期性波纹

网友:
不是很懂!围观学习!!

网友:
可以在工件中间位置吊上绳子 上面栓点废件  等刀走到中间 在把绳子往卡盘方向移动 我就是这么干细长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的走刀速度难道没有人羡慕吗,相当于挑细螺纹了。咋磨得刀啊,佩服,而且还是45度刀,90度刀你还不给 ...

: t1 ~- J2 r  H这么快的走刀我从来没用过!膜拜!

网友:
我最近也在为细长轴发愁,中间直径55长度1700左右,圆弧过渡,两头粗直径68左右总长2100的螺栓,车床CKJ6142简易数控车,只能手动变档。精车刀具是SVJBL的刀杆,93°偏角,刀片VBMT,0.4的精车刀尖。
粗车转速只敢放到200中心架架中间,两半分别车圆后,去中心架后跟刀架。反向车直,精车转速放到280.问题是,当中间段直径车到58时一点事都没有,当精车至55时不是莫名奇妙的震动就是竹节。震得离谱的时候整个机床都在抖动。只要一震动,螺杆就得报废了。精车切深从单边0.5-1.5都试过了均不得要领。令人抓狂啊,就差烧香拜佛的招数没用上了。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我用的是45度。转速450走刀量是0.76用跟刀架和好的,加工这类轴关键是刀具的刃磨。我们一般一个班可以加工15根

网友:
细长轴关键在刀具 主偏角75 刃倾角正5 前角10 断曹R4   反向吃刀  车削速度32m  轴的中间不等距垫上木头吸震  走刀0.4

网友:
32楼真是牛啊   你们的轴 比值是多少啊   直径是多少啊   那么快的速度

网友:
鄙人使用大连6150   根据你的情况 首先你的转速太高  走刀量大   0.96的走刀量用560转  刀一会就会烧掉  建议你用0.3左右走刀量 转速在240   上中心架或跟刀架  管子的中间是空的 很容易产生振动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可能是刀架导轨的问题,或是导轨与主轴的平行度问题,方正不是太好解决,想办法把床子退了吧

网友(2012-07-09):
刀具角度与冷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