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纸翻译

楼主(2011-10-30):
刚进公司几个月,最近领导叫我翻译份图纸,第一次弄很多专业术语也不知道怎么表达。其中plate flatness shall be less than 1mm at total length该怎么翻译?我不知道平面度后面的at total length该怎么表达

网友:
全长度内的平整度不低于1mm,不知道这么翻译对不对?

楼主:
图纸是日本来的,我看以前的有这么翻 平面度不超过1mm/总长  感觉不大行得通
所以请教各位

楼主:
是技术要求里的东西
原文:Plate  flatness shall be corrected after gas cutting, and the plate flatness shall be less than 1mm at total length.

网友A:
在1米范围内钢板的平面度不大于1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米范围内钢板的平面度不大于1mm

多谢指导,我想请教你个问题,如果一个零件的表面平整度要求很高,最高和最低的高度差是三丝。这用机械术语应该如何描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我想请教你个问题,如果一个零件的表面平整度要求很高,最高和最低的高度差是三丝。这用机械术 ...

有plate flatness shall be less than 1mm at total length,你还怕翻译不出来3丝的要求?plate flatness shall be less than 0.03mm at total area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plate flatness shall be less than 1mm at total length,你还怕翻译不出来3丝的要求?plate flatness ...

我不是说要把它翻译成英文,应该怎样表达才符合机械术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说要把它翻译成英文,应该怎样表达才符合机械术语。

指定一个基准,用端面圆跳动表示,如果要求更高可以用端面全跳动表示。

网友:
就用平面度0.03mm表达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