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量超大焊接刀片不好用,请教

楼主(2011-10-30):
求数控用粗车刀,《尖刀·45度·》粗加工,余量超大焊接刀片不好用,机夹刀排销差,求刀具专家介绍好车刀。

网友:
貌似是你不会用,焊接刀具的精髓除了焊接,就是刃磨,再就是参数了。

网友:
余量多。多走几刀啊...............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加工余量?能说清楚吗

网友:
把你的工件直径 余量 材质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