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纹,是哪种标注方法?

楼主(2011-10-30):
这是一张充气座的图纸,图中绿色箭头所指的地方为螺纹(安装充气座和气压表用的),大家帮忙看看图中所指的地方是什么样的螺纹,多大的?这是哪种标注方法啊?请高人指教。

网友:
没见过,支持下。等待高手

网友A:
1。G3/8D 是非螺纹密封管螺纹,3/8D是英制螺纹规格
2。Rp1/4是圆柱内螺纹,1/4是英制螺纹尺寸规格

网友(点评):
同意此说法!

网友(点评):
顶,RP没见过,不知道常用于什么地方

网友:
被楼上抢答了!!!!!!!!!!

网友:
3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3/8D 是非螺纹密封管螺纹,3/8D是英制螺纹规格
2。Rp1/4是圆柱内螺纹,1/4是英制螺纹尺寸规格

恩,谢谢,再请教一下,我们平时所标注的螺纹那是哪种呢?比如“M5或M12”什么的。这应该算是哪公制还是英制的?

网友:
这是公制的螺纹,M是普通螺纹代号。5,12之类的是螺纹的大经。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再请教一下,我们平时所标注的螺纹那是哪种呢?比如“M5或M12”什么的。这应该算是哪公制还是英 ...

呵呵,捡个便宜,积点分。M表示粗牙普通螺纹(三角),数字表示螺纹的公称直径(公制)。

网友:
螺纹还是很标准的,资料上基本上都可以查得到,你多看看那几种就可以了,我都是用的时候再去查资料的。

网友:
学到了一点`前面那我知道 后面那我学习了

网友:
3楼说的对。机械手册第二册上有。

网友:
这位大侠是不是不太专业啊

网友:
3楼的说得正确

网友B:
G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代号,3/8为规格尺寸。一般只有外螺纹后面可以标注字母A或者B,而内螺纹G3/8D这种写法老衲还是第一次见,或许是某个标注习惯,具有特定的含义。Rp1/4是英制螺纹密封用圆柱管螺纹(内螺纹),也就是常说的BSP(P)螺纹。此螺纹一般只靠螺纹咬合实现密封性能,特殊情况允许使用密封胶,而G螺纹不具密封性能,仅起连接作用,如果必须实现密封要求则需要填充密封带或者麻批,加工时一定要注意这点区别,别买错了丝锥。事实上,关于G、BSP、BSPP、BSPT、R、Rc、Rp、PT、PS这些管螺纹的区别还有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网友(点评):
这才是标准答案,呵呵

网友(点评):
我也很多螺纹搞不清楚,都是碰到了查资料的

网友:
都答完了 来晚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再请教一下,我们平时所标注的螺纹那是哪种呢?比如“M5或M12”什么的。这应该算是哪公制还是英 ...

M5或M12是公制的,一般的螺栓连接都标公制的,密封用或管螺纹标英制的

网友:
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  车间应该有这种手册啊什么的 没有的话 手机能上网也行 随便一查

网友:
拿到一个接头,样本上标注的是1/4bsp,好像带锥度,需要打一孔把这个接头拧进去,图纸上怎么标注那个孔啊?

网友:
说的非常正确,表达的也很清楚,我们都要相互学习才能丰富自己更多!!!

网友:
这些都是工图书上的基础知识

网友:
学习了 这个也没见到过

网友:
路过一下,看看各位大侠的优良方法,顺便赚点积分

网友:
英制螺纹没问题的。。。。。。。。。。。。。。。。。。。。

网友:
1.G3/8D 是管螺纹
 2。Rp1/4是圆柱内螺纹,1/4是英制螺纹尺寸规格

网友:
学到了,顺便挣点积分!

网友:
3楼正解,路过,赚积分

网友:
    学到一招~~~~~~~~~~

网友:
三楼是正解,我查了一下资料

网友:
这个是管螺纹,

网友:
这段时间经常做到一些不常用的螺纹标法。。。

网友:
后面的知道,前面那个问题不太懂,不过学到了东西,嘿嘿...........

楼主(2012-03-16):
引用 网友B:
G为英制非密封管螺纹代号,3/8为规格尺寸。一般只有外螺纹后面可以标注字母A或者B,而内螺纹G3/8D这种写法老 ...

Rp1/4是圆柱内螺纹,G3/8D这个螺纹是圆柱内螺纹吗?“D”是等级?一共有几个等级呢?圆柱内螺纹和普通说的管螺纹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能否画个比较夸张一点的图上来,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G3/8D 是非螺纹密封管螺纹,3/8D是英制螺纹规格
2。Rp1/4是圆柱内螺纹,1/4是英制螺纹尺寸规格

Rp1/4是圆柱内螺纹,G3/8D这个螺纹是圆柱内螺纹吗?“D”是等级?一共有几个等级呢?圆柱内螺纹和普通说的管螺纹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吗?能否画个比较夸张一点的图上来,谢谢了。

网友(2015-08-06):
GL-18的螺纹标注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1。G3/8D 是非螺纹密封管螺纹,3/8D是英制螺纹规格
2。Rp1/4是圆柱内螺纹,1/4是英制螺纹尺寸规格

Rp1/4是圆柱管螺纹,底孔11-11.5MM
G3/8D不太清楚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
都会抢答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再请教一下,我们平时所标注的螺纹那是哪种呢?比如“M5或M12”什么的。这应该算是哪公制还是英 ...

带M的是公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