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CNC 与 外部的测量装置数据通信

楼主(2011-10-30):
有什么方法   让CNC 接受 外部测量装置测出的数字信息
比如 利用 激光测量装置 测得 工件 高度  发送给CNC 然后 CNC 根据这个数据 设置Z轴工件原点
宏命令 能坐到吗?  不会用宏

激光测量装置  得出的是数字量
不是像测量头那样只是个 开关信号 然后 根据当前Z 轴坐标 计算原点

请教!

网友A:
对刀仪不是那样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对刀仪不是那样的吗?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数控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数控系统,

用的是  BROTHER 的机器
应该是标准G 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  BROTHER 的机器
应该是标准G 代码

QQ联系,我的QQ471750290,对 BROTHER 的机器不了解,应该是西门子系统吧。我知道有一种数控系统是G36T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刀仪不是那样的吗?

 对刀仪 或者  测量头   的信号只是个  到位后 的 开关信号
坐标 调整 是CNC 根据 自己的当前坐标 计算 得出的

我要的是从外部 输入 给CNC 一个 数值   让他 设置为 坐标

网友:
看测量装置的通讯方式了,是232、以太网还是IO?一般来说想实现肯定可以,就是可能需要二次开发。

网友(点评):
大哥,能不能把头像先换了

网友:
楼上的方法应该可行,用通讯

网友B:
可以在我知道的是要宏程序的,前些日子我们公司准不买三坐标,就准备买这个东西的。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人家应该有于电脑联接的软件,给你的可以但要用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在我知道的是要宏程序的,前些日子我们公司准不买三坐标,就准备买这个东西的。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人家应 ...

一般 都能连接电脑 串行通讯   用软件显示     或者 模拟 量 输出

可CNC 系统 一般只有 IO口   用起来还是不方便

找到个 基恩士 的
http://china.keyence.com/products/positioning/application/il/il.php?id=35aa967f86c9fd251f05a807ae263368

可以配个 BCD码输出的 模块
也算是二位信号   信号进入CNC 以后 得 用个算法 转换

楼主:
对了CNC 一般都有个 串口  用来连电脑 传送 程序
宏命令  能不能 调用这个口 用来跟其他设备 通信?

网友:
           没有弄过,不了解。

网友:
学习,各位高手请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