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参数及程序如何备份

楼主(2011-10-31):
数控机床参数及程序如何备份,请高手指教。

网友:
要看是什么系统的才好说,

网友:
一般都是用CF卡备份的,这个最方便;也可以用232传到电脑上备份

楼主:
              发那科0i系统。具体操作步骤给说一下吧。

网友:
fanuc的话用CF卡就来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那科0i系统。具体操作步骤给说一下吧。

设置参数20=4。按下MDI键盘上的sys键,右扩展→找到所有IO→选择参数/程序→选择输出→定义文件名→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参数20=4。按下MDI键盘上的sys键,右扩展→找到所有IO→选择参数/程序→选择输出→定义文件名→执行。 ...

            谢谢

网友:
能否报个真实价格?我司预申购,调研中

网友:
忘留联系方式了,我们是天津华盛精加工技术有限公司,liuli@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