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燕尾槽的胀形模,燕尾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1-10-31):
基本尺寸图上标了,想请教这个胀形模块锥面上的燕尾槽如何加工?这个胀形模是移动件,移动方向是轴向上下移动;与它配合的圆周均匀分布的12个带外燕尾槽的模块也是移动件,径向移动,即由锥形胀块通过锥面将轴向动力转化为径向动力,径向向外胀开;而通过燕尾槽的约束作用在锥面模轴向移动的同时将胀开的12块分模向中央收紧。(图片和PDF的内容是一样的,PDF清晰一些,图片不用下载了)
已经有高手讲了加工的问题,关于燕尾槽的尺寸的公差如何标注有没有高手指点?角度公差需要标么?根据来源?我目前还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网友A:
用成形拉刀吧,貌似只有这种方法快点,但是刀具比较贵,不是批量一般不用。单个的话个人建议把燕尾槽改成T型槽,这样可以变换角度,用加工中心的两种铣刀配合铣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成形拉刀吧,貌似只有这种方法快点,但是刀具比较贵,不是批量一般不用。单个的话个人建议把燕尾槽改成T型 ...

谢谢指教!
加工数量不多,每次应订单加工,无法成批。燕尾槽具备对中作用,比T形槽定位精确,还是比较倾向燕尾槽设计。线切割的费用和拉刀比怎么样?

网友(点评):
不多还是线切割便宜,虽然慢了点。但拉刀的费用较多。我把特种加工忘了,线切割挺好的……

网友(点评):
带锥度的线切割可不便宜。。。

网友(点评):
啊。。。。我凌乱了。目前来看还是铣床加工的可能性大些。等方案确定后再去加工方那边询价。谢谢诸位参与~

网友B:
线切割吧!很容易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吧!很容易做的

如果用线切割,燕尾槽的尺寸公差怎么定?查了些资料,标准上只有尺寸没有公差,更不用说是标燕尾的角度公差了。刚刚搜到一种用球头千分尺的测量方法,可以避免角度测量的误差,有过加工燕尾槽经验的师傅认为这种测量方法用于确定燕尾槽的公差是否准确?

网友(点评):
燕尾槽的测量是比较麻烦的,很难测得准确的;一般是在两侧放入标准圆柱来测量圆柱的距离,再进行换算。

网友(点评):
因为想到标公差的问题,所以查到这个测量的资料,是不是用上面的测量方法可以不用标角度公差?

网友(点评):
角度的测量更是困难。一般的解决方法是按照标准数据加工之后,将两件要配合的零件进行互相研磨。这个做法特别适合模具这样不需要通配的情况。

网友(点评):
忘了多说一句了:就是因为燕尾槽的这个难以测量的问题,现在已经用得较少了。你现在还必须要解决这个燕尾槽的配合间隙及其调节问题。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点。我这个零件不是量产,配研没有问题。尺寸的配合间隙确实是个难点,昨天差资料时看到燕尾槽镶条,镶条对于尺寸调节应该有帮助吧?

网友C:
线切割锥度大很难做出来,在铣床上面装分度图,摆锥度,用铣燕尾槽的刀就可以铣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切割吧!很容易做的

谢谢回答。
能否介绍下这个零件在线切割时如何装卡和加工的?毕竟有个锥面和需要分度。本人没有线切割的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锥度大很难做出来,在铣床上面装分度图,摆锥度,用铣燕尾槽的刀就可以铣出来了

谢谢提议。
刚刚我还想象不出来线切割的锥面加工和分度要求如何做到,正提了问题。
如果用铣床加工,一般的铣床能完成么?用专用燕尾槽刀具的话就是要求我的这个燕尾槽尺寸是符合标准的咯?
另外如果用铣床加工,单个这样的零件大概多少费用?(不是批量加工)

网友(点评):
铣床当然可以做,但是现在的操作员工很难让人放心,加工出来的东西尺寸、表面都难以保证;线切割出来之后的表面、尺寸,基本上不需要修缮了。线切割的费用比较明确,按照加工面积算,一般是5喱一个平方毫米。

网友(点评):
感谢楼上的答复!实际操作性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议。
刚刚我还想象不出来线切割的锥面加工和分度要求如何做到,正提了问题。
如果用铣床加工,一 ...

只要角度符合就行,大槽小刀知道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提议。
刚刚我还想象不出来线切割的锥面加工和分度要求如何做到,正提了问题。
如果用铣床加工,一 ...

就是小批量才用铣床,先去在车床上车锥度,再在分度图上角度调好划线,在铣床上打表,先用普通铣刀和燕尾槽一样宽带铣刀铣出燕尾槽的深度,在用小写的燕尾槽刀铣,最后用大刀洗出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小批量才用铣床,先去在车床上车锥度,再在分度图上角度调好划线,在铣床上打表,先用普通铣刀和燕尾 ...

谢谢。
照您说的这套工序需要多少加工费用知道么?我没有这个实践,想知道个大概数。

网友:
要看燕尾槽使用在什么场合,我觉得不适合用线切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照您说的这套工序需要多少加工费用知道么?我没有这个实践,想知道个大概数。

铣床和车床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开车铣床的师傅?材料好买,铣刀也好买,如果在外面加工,很贵,自己加工,就是很便宜,也有保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床和车床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开车铣床的师傅?材料好买,铣刀也好买,如果在外面加工,很贵,自己加工, ...

呵呵,有这些我就不要求报价了。我们自己没有加工,都是外加工的,自己只做设计和项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呵呵,有这些我就不要求报价了。我们自己没有加工,都是外加工的,自己只做设计和项目。

我没有在加工厂里做过,所以不知道报价,你去问几家加工的地方撒,把图纸带上,叫人家算详细,问几家你在自己算一下工时,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在加工厂里做过,所以不知道报价,你去问几家加工的地方撒,把图纸带上,叫人家算详细,问几家你在 ...

额,只能这样了,本来想算预算选设计方案的。

网友:
这个正在学习哦!!!